[网络] 秋轩随身WiFi,待高人分享密码

楼主(2021-12-14):
宝.秋.轩买的,方案没变,pcb布局变了版本3.3, 固件也屏蔽了锁频功能,拆开发现闪存这一侧没了屏蔽罩,观察空焊盘半天我认为是后期拆除的,并非没有焊接,因为焊盘上的锡有高有低,机器自动流焊的应该是均匀的。难道商家升级固件使用的编程器夹子的方式?

到手esim无服务,插卡没密码,扫码也不行了。玩软件我不会,待高人分享密码了,实在不行只能拆开以前的随身WiFi备份flash编程器刷进来了。

楼主:
对了体积比以前的小了不少,以前买的几个都差不多,我还以为充电仓尺寸通用呢,(插肯定能插只不过是悬空的)

网友:
我前两天也入手一个,没有超密

网友:
这些不都是电池供电的吗?为何要接USB?

网友:
以前的固件,好像有吧友已经提取出来了,我看帖子应该在,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能搞个功能多的固件,我的是聪斌的缩水版

网友:
现在硬件缩水了没呢

网友:
这个硬件好像多了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了啊

网友:
即使不能切换sim卡,还是能当台式机电脑网卡使用连其他wifi,或者当中继!固件版本跟前一代比感觉有阉割!

楼主:
已经报废了,我先是拆除esim,开机提示没有sim卡,看来还是得切换,于是打算刷机,闪存吹下来识别不了厂家,只能识别出ID,我换了很多型号都只能读出FF,下载论坛里分享的固件,手头没有16兆的闪存了,弄个32兆的擦除写入检验,焊上去不能开机,又拆下来把原机的焊上去还是一样不能开机灯都不亮,正常的情况下插电灯应该亮一下。1,怀疑把闪存烫坏了(350℃吹下来的),2,把CPU吹虚焊了,3,两者兼有。
买了3片闪存明天再刷试试

网友A:
douqi科技的闪存吧,编程器不是有夹子吗?吹下来干嘛?不如买个编程器夹子

网友:
用编程器的夹子夹啊,买个夹子啊,这个闪存是douqi科技的闪存吧,识别不了吗?

网友:
论坛里分享的固件能不能发下我,下载地址多少?我明天我试试刷机

网友:
这个固件没破解思路,系统好像也不是安卓的吧,看到别人安卓的还提取软件然后反编译进行破解查看代码,这个怎么破解呢?

网友B:
大佬我也入手了一个跟你这一样的,现在怎么样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也入手了一个跟你这一样的,现在怎么样了你,

现在新切换sim卡密码admin8888,网友提供的,不知道怎么破解出来的,不要乱拆机,还是等网友破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qi科技的闪存吧,编程器不是有夹子吗?吹下来干嘛?不如买个编程器夹子 ...

太薄了夹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薄了夹不到

或者买那个单独芯片针脚夹子很小的,一个要5元左右好像,一套要50多,太贵!但是应该可以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切换sim卡密码admin8888,网友提供的,不知道怎么破解出来的,不要乱拆机,还是等网友破解吧! ...

能换了,就是网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