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拯救被划伤PCB的SM2263XT主控SSD

楼主(2021-12-14):
咸鱼收来的尸体,全新的板子,据说拆包时被美工刀划伤了,上图。

一条划痕贯穿整个板子

用放大镜看 芯片和主控上都有划痕,芯片上的严重点。

上电不识别,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了板子,发现主控下方一对差分线被划短了,刮开绿油层,烙铁直接上焊锡飞线。

再次上电,识别了,完美修复。通电次数4,写入读取都是0,但考虑到63XT谁都可以开卡,没啥参考价值。

PS:想修复的原因,第一次收到分离式电源的2263xt,之前XT都是集成式电源,分离式电源成本更低?修复也许更简单,集成式的那个电源换了不太好修复,之前一个电源坏的,拆了芯片,底部焊盘很难清理,太tm小了。。。

网友:
这上家是个刀斧手吧,下手这么狠

网友A:
往往分立器件的纹波会更大一些,而且时序难控制一丢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往往分立器件的纹波会更大一些,而且时序难控制一丢丢

之前用了公版设计,主要是当时不缺芯片,其次多路DC布板更省空间,而且当时芯片不贵

现在很多芯片都涨价了,用了分立供电也很正常,当然也有一些多路DC用了其它供应商的

2263XT不考虑时序,只要有电哪个先后没关系,都是毫秒差异,我经常外置DC供电取数据实验过。用电源开关或独立IC是为了省电模式下可以关闭颗粒的供电

网友:
不同时期的价格差异化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了公版设计,主要是当时不缺芯片,其次多路DC布板更省空间,而且当时芯片不贵

很多SSD专用PMU也支持GPIO控制省电模式的,分立器件无非就是代替IC高成本或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