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点焊机炸熔焊针分析

楼主(2021-12-14):
如题,看图,大家评论一下。

网友:
手头的双变压器版本也是偶尔单边炸点.目前不清楚原因.

网友A:
直径过粗,用细一点的试试。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简单画个图,黄线以上易炸区,红色是炸点

网友C:
楼主人肉控制时间?我10v电容都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人肉控制时间?我10v电容都不炸

你试试压得不实,在若即若离之间,看看炸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人肉控制时间?我10v电容都不炸

单片机控制,单脉冲12毫秒时间焊接,容压为5.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简单画个图,黄线以上易炸区,红色是炸点

多谢大佬参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过粗,用细一点的试试。

我16平方线

网友:
功率一大就炸,换焊针试试

网友:
    根据上面计算,焊点电阻0.5毫欧,电流1700A左右可以达到最佳焊接,假设此时电源系统内阻也是0.5毫欧,电压1.6V,则达到所谓的阻抗匹配,但考虑到接触电阻增大的情况及制作难度,内阻0.7欧,2V似乎是最佳值  ,但这就需要并联的电容,更多的低阻 的场管,粗短的焊把线,以至于这个规格上超级电容式的相对于变压器式的优势越来越低,因为一个合理设计的变压器原边电阻1.5欧的话,折算到2V副边整个等效阻抗在0.5毫欧左右,1.5欧刚好是质量好的微波炉变压器原边电阻,但原生的漏磁设计,输出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

网友:
不明真相,点焊机炸针是针直接爆炸吗?

网友D:
       这两天我又再考虑一个电弧灯假说,焊点间接触不好时,接触部分的金属导体被气化后,变成了电弧来维持电流,这是一种高效的加热方式,且热量集中在阴极,沉重的焊笔由于惯性未移动到使金属再次接触是烧蚀已发生。解决方法嘛,使用弹性悍笔,然后还是降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我又再考虑一个电弧灯假说,焊点间接触不好时,接触部分的金属导体被气化后,变成了电弧来维 ...

好点子,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好,受教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点焊不锈钢杯子把手时,击穿一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