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幾顆舊電池串起來做便攜屏的電池

楼主(2021-12-14):
三顆拆機的電池,不想隨便扔了,再有早就想給屏幕接電池了,奈何不會,普通串起來就可以用了 (✧∇✧)

之前用這個升壓板3.7v轉12v奈何亮不了屏。。。

网友:
你这个必须加保护板,这个有鼓包,着火,爆炸风险,需要云母纸等包裹,透明胶不行的

楼主:
很快不夠電花屏了 (。-ω-)zz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快不夠電花屏了 (。-ω-)zzz

三颗不同的电池串联,你想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颗不同的电池串联,你想用多久?

反正馬上就顯示不了了 (❀」╹□╹)」*・

网友B:
没加保护板?小心鼓包,运气不好要炸的,你这个三个电池容量都不统一,没法用现成的12V保护板只能用三个4.2V充电器分开或者做均衡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加保护板?小心鼓包,运气不好要炸的,你这个三个电池容量都不统一,没法用现成的12V保护板只能用三个4.2 ...

我又加了一顆上去試了一下,還是花屏了 (இωஇ)没钱,這些不統一的電池怎麼用啊。。。

网友C:
由于电池容量不同,容量小的电池(或内阻大的)电池电压首先掉下来,显示屏好像是低于9v就息屏。旧电池改个led灯,电子钟供电(液晶),收音机等。内阻大的就只有进垃圾桶了

楼主:
拆了顆壞電池,現在能用了,現在看看能用多長時間 o(o・`з・´o)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省的楼主,你这个必须加保护板,这个有鼓包,着火,爆炸风险,需要云母纸等包裹,透明胶不行的 ...

現在發現其中的一顆電池很發燙了。。。 _(:зゝ∠)_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發現其中的一顆電池很發燙了。。。 _(:зゝ∠)_

内阻不匹配了,建议更换,并且旧电池一致性不好,和电池不能新旧一起用一样,建议你全部换一批次的加控制板

网友:
都鼓包了,又没均衡,还是买几颗新电池吧。你这样用很容易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颗不同的电池串联,你想用多久?

只要冲的好,照样用到寿终正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电池容量不同,容量小的电池(或内阻大的)电池电压首先掉下来,显示屏好像是低于9v就息屏。旧电池改个 ...

前几天我的电子秤不充电,我拆下来测内阻两节并的80多毫欧,拆完单节100+ 我换块电池就能充上电了,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22-02-19):
引用 网友C:
由于电池容量不同,容量小的电池(或内阻大的)电池电压首先掉下来,显示屏好像是低于9v就息屏。旧电池改个 ...

對,我用新電池試過了,低於9v閃屏息屏了,現在新電池換上筆記本電腦的舊電池想著能用吧,結果用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我用新電池試過了,低於9v閃屏息屏了,現在新電池換上筆記本電腦的舊電池想著能用吧,結果用不了。。 ...

正常顯示12v,不過損耗卻顯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