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锂电钻电池,保护板是不是假的啊

楼主(2021-12-14):
昨天从某鱼买个个废电池,拆开就是这样的,保护板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A:
保护板都没了?一眼假系列
转发个坛子里别人的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都没了?一眼假系列
转发个坛子里别人的拆机图

正品就是检测电阻,保护电路在开关那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8

你看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帖主说是海外版的

网友B:
国外大品牌都是没保护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大品牌都是没保护板的吧

一般都有保护板,越是大牌保护板越讲究,不过有些保护板集成在机身里的

网友:
我拆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网友:
没问题都是原版电池 楼主的这个电池不用撕标签就在中间用美工刀可以打开的是海外版电池

网友:
听说原装博世没有保护板。。。。

网友:
博世就是这样的,保护板上只有一个温度检测! 电池用牛皮纸裹得紧紧地!

网友:
全靠电池的一致性。没有均衡。

网友:
博世本来就没有保护板啊,就一个温度检测的,保护板集成在电钻里面,所以给博世电钻用的电池千万别偷工减料,不然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