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一开,白昼即来:艾美能特RS50试用评测

楼主(2021-12-14):
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面对夜的黑暗,总想让手里的电筒更亮一点,手指轻轻按动,就能带来白天般的光明,照亮前方的路,看清隐蔽的坑,安全回到城市灯火中的家。

在成功推出大泛光手电MS08之后,Imalent艾美能特又使用最新的灯珠,研制成功了远泛兼顾的大杀器级别强光手电——RS50,最高20000lm,同样是带有风扇主动散热,特点是可以在6500流明光通量下保持常亮。下文就来聊一聊这只手电的特点,文中简称“RS50”。

全新灯珠,8只眼照亮黑夜
大口径、多核心,这是大杀器级别手电的基本配置。RS50使用了八颗LED发光核心,并配以一体化的八合一反光杯导光。八颗灯珠安装方向一致,灯头透光口径达到了66mm,带来漂亮的视觉效果。

这是八颗CREE科瑞最新推出的XHP-50.3 HI版去果冻LED灯珠,冷白光6500K色温,单最大光通量能够达到2500lm。艾美能特成为第一个将这款灯珠应用在手电的厂家,带来超强的照明体验。

CREE XHP50 HI 三代光源是一颗最新上市的远射光源,热阻为0.4 ℃/W,出光角度为120°,最大驱动电流为:6000 mA (3 V)、3000 mA (6 V)、1500 mA (12 V),最大功率为18W,与XHP35 HI相比,亮度提高了35%左右,RS50是第一款使用这颗灯珠的手电。

去果冻大功率发光核心、多眼光面反光杯、大口径镀膜灯头光学玻璃,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带来的就是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以及亮度均匀的视觉体验。

这一点从对墙光斑上就有很好的体现,中心主光斑小而圆亮度高、外围副光斑覆盖范围广,而且主副两个光斑内部亮度都很均匀,与环境没有明显的交界。

恒流调光驱动电路的性能没得说,各常亮档位无频闪,低档位时也没有电路的啸叫声,长时间使用不会觉得眼睛发酸,有利于保护视力。

玩大手电还是要去山里,才能释放那躁动的光芒。RS50的光柱效果具有远射手电的表现,主光柱很亮,出筒角度大约为5°左右,至很远都仍然能够清晰分辨;副光柱出射角度大约为70°,亮度与主光柱相比暗很多,但是在黑夜里也能清晰分辨,可以照亮环境。

将手电平举指向前方,光线可以一路铺向前,亮度均匀一致,左右两侧的视野也比较开阔,光线覆盖的角度大致呈110°,多眼、大口径、高光通,实际具有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

RS50的最大照明距离达到了1160米,几百米外的山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但具有比较远的照射距离,而且副光斑对环境的照明也很给力,左右的枯草和野地都清清楚楚,户外的实用性很高。

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带来的就是漫山遍野的光明,这是户外活动安心的光芒,眼前的情况一清二楚,远近层次分明,无论是普通人户外活动,还是专业人士的使用,都是扫除黑暗的利器。

RS50在风扇作用下,即便是在室内测试环境,也可以持续点亮高亮档位约18分钟,此后由于电池点亮的消耗,会再次逐渐降低亮度,知道57分钟时自动关机。这个高亮度续航时间还是很实用的。正常情况,使用1800lm的档位可以需要将近两个半小时,兼顾了亮度和续航时间。

RS50属于专业型、功能性手电,更加适合搜索救援、护林矿山等专用场景,手电一开,白昼即来,无论是大范围搜索,还是精准中心定位照明,都能够胜任。

功能外壳,双风扇快速散热
作为多核心、高功率的手电,发热量大,温升也十分迅速,为了不置外壳过烫、灯珠光衰,普通的手电长时间续航的光通量在1000~2000流明左右,限制了正常的用光需求。Imalent另辟蹊径,开发了散热外壳,通过风扇吹气,实现主动降温。

外壳为ABS材质,这是热的不良导体,手我完全不会感觉到到手。外壳灯颈的位置,前后各有一只小风扇,9叶风扇,直径为25mm,送风量可观。

外壳表面有大量通风槽,风扇开启后,能够形成多位置的散热出口,将LED的热量尽快排出壳体,形成内外部的空气强力流通,实现快速散热。

这风扇还真不是摆设,我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灯头和筒身的温度,不开风扇的升温曲线明显比开风扇的曲线陡峭很多。开启风扇后,RS50能够保持高亮档位的亮度持续输出,凉独享几乎不再下降,这也是风扇带来的实际好处。

在大约23℃的时内部通风环境,约20分钟后,RS50的输出仍然十分强劲,亮度也保持很高,此时壳体内部灯头的温度达到75.4℃,筒身部位温度也有61.9℃,壳体表面也就40℃左右,通风孔可以明显感觉到吹出来的热量。这可是长时间接近50瓦的功率输出后的温度,如果没有风扇散热,肯定无法保持6500lm的光通量持续输出。

开启风扇也能,延长一些降档的时间,开启风扇后大约30秒完成降档,降至高亮档位,能够在风扇的散热作用下,维持恒定的功率输出,风扇的作用还是充分发挥了出来。

通风外壳自带电池,其控制通过底部的按键来实现,工作指示灯、按键、磁吸充电触点排列成一条线,底部为金属材质,开关表面有艾美能特最新的防滑快设计,手感清晰,按一下开启风扇,再按一下关闭风扇。

外壳底部有三点支撑,略高于开关表面,手电倒立放置时基本不会误碰开关。其实误碰了也无所谓,风扇功耗很低,而且寿命也很长,长时间开启转动也没有问题。

筒身表面灯颈下部的位置,有一个螺丝孔,没有做表面氧化处理,就是通过这个点实现外壳与筒身的固定。

螺丝可以用手拧紧,不需要工具也可以操作,个人还是建议改成防脱螺丝,这样拧下螺丝取下外壳后就不用担心螺丝丢失了。

单键控制,各功能轻松实现
RS50是侧按手电,开关按键位于灯颈中上部的平台之上,与外壳的开关大小、纹理都一致,表面直径约为12.5mm,略微凸出于洗出的平面,键程约为1mm,手感清晰。

单手握住筒身,拇指可以自然落在开关的位置,方便按动,即便安装了外壳,也完全不会影响操作使用。手电的控制和外壳风扇的控制互相独立,相互不会干扰。

手电或者风扇开启后,对应的指示灯就会点亮,绿色代表电量比较充足,如果指示灯变成红色,则说明需要尽快充电,显示清晰,观察也比较方便。

手电工作的指示灯有两个,装上外壳后,刚好能从两个风扇的空隙处露出来,安装外壳完全不会影响手电的使用和查看手电工作状态。

关机状态,单击开关将开启记忆档位,方便经常在同一场景使用。开机后长按开关实现低亮300lm—中低亮600lm—中亮1800lm—中高亮3500lm—高亮6500lm—低亮300lm的顺序换挡,任何时候单击开关,手电关闭,并记忆当前档位。

六个档位对应的1.8米距离照度,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常档位循环的5个档位亮度阶梯分布比较均匀,能够满足普通使用;如果需要爆发最大能量,极亮档位的亮度将显著提高,这就是RS50的潜能所在。

为了防止误碰开启,RS50的极亮20000lm档位不在正常的档位循环,也不会被记忆存储。如果想开启极亮档位,只需要需要快速双击侧开关,此后单击开关,手电关闭;长按开关,切换到低亮档位。

利用这个操作,可以很方便地在需要的照明亮度和极亮档位之间快速切换,兼顾续航能力和视觉感受,在搜索应用中非常好用。

开启极亮后,如果再次双击侧开关,RS50将爆发20000lm光通量的爆闪,33.68万坎德拉的光强,这效果绝对是异常酸爽,是应急自救的好方式。

关机状态,快速4连按侧开关,电量指示灯闪烁3下,将锁定开关,此时按动开关不起作用,将手电随意放在包里也不怕开启,保证了安全。如需退出锁定,只需要再次快速4连按侧开关,电量指示灯会再次闪烁3下以提示。

磁吸充电,简单灵活快回血
RS50在灯颈开关对面设置了磁吸充电触点,镀金触点显著减小接触电阻,试着用金属线短接了一会儿表面,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安全性还是有保证的。

RS50标配了两条磁吸充电线,还有一颗备用外壳固定螺丝,以及两根防水密封圈。这样就能同时给手电和外壳充电,保证照明使用时功能可以完全发挥出来。

充电线偏硬,拿着将充电触点接近充电磁吸位置,就能自动吸附开启充电,比充电口方式要简便多了,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将保持常亮,风扇外壳的充电也是同样操作。

磁吸充电唯一的不足就是充电电流不能太大,实测筒身充电电流可以超过1.7A(下图上方的表),功率接近9瓦,约7个小时能够完全充满;风扇外壳的充电电流接近1A,大约1个小时也就充满了。充满后,绿色指示灯将亮起。

磁吸充电的另一大好处就是保证筒身没有开口,进一步提高防水性能。RS50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平时下雨下雪使用根本不是事,放在水中浸泡冲刷使用,也完全不成问题,足以应付户外各种复杂的气象条件。

硬朗外观,方便携带不臃肿
作为一款8灯珠、光通量破两万的强光手电,RS50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与一个330毫升的易拉罐不相上下,长度约为123mm,头部直径73.8mm,筒身的直径只有51mm,拿在手上不大不小。

带电池、带外壳的重量为774.1克,此时头部直径增加为79.5mm、筒身直径为50mm,稍有些粗。手电壳的净重为123克,这么来看,RS50的重量并不算大,也就是一只鞋的重量,户外携带使用的性重比还是很高的。

质轻、坚固、耐腐蚀、易散热的铝合金是制作手电最好的材料,RS50灯头和灯颈部位的加工工序比较多,细节还是比较到位的,边边角角都没有刮手的感觉。

筒身表面是大方块防滑纹,还辅以很细的径向纹理,进一步提高抓握的手感。黑色三级硬质氧化均匀,这段时间使用和拍照,在各种地段蹭来蹭去,也没有明显的露白。

RS50还标配一只高品质的魔术贴开合式尼龙手电套,带着手电壳放在其中刚刚好,一方面能保护手电外观不易磨损,另外就是可以利用手电套将RS50挂在腰带、背包MOLLE条等位置,携带出行,使用起来很方便。

RS50筒身内部是三并电池仓,底部巨大的镀金负极弹簧,弹性充分,有效降低电阻和压降,3颗4000mAh的21700动力电池也是标配,保证能够提供105A的强大电流动力驱动手电。

正极同样是镀金触环,保证充分接触。RS50需要使用3颗同批次、同状态的电池,千万不要混用电池,避免出现危险。端面导电的设计,也可以稍拧松灯头实现彻底断电。

3并21700电池带来饱满的筒身握感,装上电池后重心约在筒身中部,握持使用感觉非常扎实趁手,带外壳使用也不会觉得太粗,不影响正常使用。

性能强悍,照亮黑夜了无踪
总的来看,Imalent艾美能特RS50大小趁手、携带方便、电力充沛、高亮度续航持久、磁吸充电简单便捷,确实是一只实用性很强的手持照明工具。

特别是双风扇外壳的配置,不但没有增加太多自身的重量,反而能够让RS50保持6500流明常亮状态,既增加了手电的使用效能,又能够有效防止灯珠过热光衰,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创新。

特别是使用了最新的8颗XHP 50.3 HI灯珠,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六个常亮档位的合理配置,简单的单开关操作逻辑,最高的防水等级,使RS50可以在各种复杂的户外环境使用,带来宛如白昼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