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 D750E S1 750W服务器电源拆解

楼主(2021-12-14):
交易区卖的dell服务器电源,买了一个,拆开看看

楼主:
电源很小,也不算重,不知道有没有750w

楼主:
这两根线接在一起,能启动一会,但是感觉输出不稳定,还没仔细试,没看到可调电阻,估计调电压麻烦,待机空载12W,好像必须上下同时接通,才能输出,单接上下都会报错

网友A:
稳定输出12V ,适合监控LED灯等等。
我也没地方用,看着便宜也买了一个.成色非常新

网友:
服务器电源 ,绝对足功率 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输出12V ,适合监控LED灯等等。
我也没地方用,看着便宜也买了一个.成色非常新 ...

你怎么启动的

网友B:
这个险了风扇呜呜响之外,其它还是不错的,服务器电源估计也没有什么假货,只是一般服役时间也长了。

网友:
把改调流调压贴出来啊

网友:
我买的另外一款针式的,直接拿开机线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险了风扇呜呜响之外,其它还是不错的,服务器电源估计也没有什么假货,只是一般服役时间也长了。 ...

这个电源,如果负载不大,风扇也不太响,当然,启动声音很大

网友:
白金牌的电源呐。效率非常高的

网友:
撸这个不如撸hp460w那款。那款是标准的2.65 总线接口,立创广场免费打个pcb,容易改装和接线。这不容易引出接线

网友:
怎么改电压

网友(2022-02-28):
24可以启动

网友(2024-09-15):
认证电源很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都不错,改可调电源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