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万用表换挡断电重启通病

楼主(2021-12-14):
解决方案是在拨盘后面垫一块垫片,大概厚度是烟壳纸厚度的一半

网友A:
我维修过一个案例,断电这个事情,是因为表盘绿油磨损,碰到中间的一根线路了
重新涂抹一层绿油,完美修复
有个老万用表,秋月也是这毛病,有空修一下试试

网友:
我看看就好,對此表真沒啥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过一个案例,断电这个事情,是因为表盘绿油磨损,碰到中间的一根线路了
重新涂抹一层绿油,完美修复
...

你修理的万用表生病了,我这个是厂家设计缺陷。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修理的万用表生病了,我这个是厂家设计缺陷。蛋疼

哈哈哈,你这个形容准确啊,无法反驳

顺便问一下是哪个型号,我看看我有没有,有的话也修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你这个形容准确啊,无法反驳

顺便问一下是哪个型号,我看看我有没有,有的话也修了它

ZT98补丁补丁

网友B:
众仪就是个专出玩具表的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众仪就是个专出玩具表的厂家

全自动按钮款也是玩具,低于1伏会显示成电阻值,应该增加电压电阻专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按钮款也是玩具,低于1伏会显示成电阻值,应该增加电压电阻专用模式。 ...

十分赞同!

网友:
这破表算了。。。。没兴趣~

网友:
PCB面的情况看看是咋样的,建议可以上点WD-40.

网友:
专业用还是用回DM100C这个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