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客所思KX-2声卡耳机输出无声音维修

楼主(2021-12-14):
故障现象:各种功能控制正常,指示灯显示正常,耳机输出无声音

维修方法:测升压芯片34063输入为5V,输出仅6.7V,用手触摸所有芯片发现NE5532短时发热严重,断开NE5532的8脚供电端,升压芯片34063输出为11.7V,手头没有NE5532,有一块原装汽车模块,将模块上的LM2903拆下代换NE5532,耳机输出有很轻微的声音,才想起LM2903为比较器芯片,不能用作音频运放。后用LM358代换NE5532耳机输出声音基本正常,但话筒混响打开回音又噪音,说明LM358也不是太适合作音频运放,用TJM4558代换效果很好。又发现线路输出无声音,经检查是耳机输出到线路输出的两个82欧姆电阻断路,用33欧姆电阻代换后,线路输出正常。

特别说明:1、客所思声卡的升压芯片34063输出为12V(实际为11.7V)是为所有运放提供电源(音频动态范围大),金麦克声卡KX-2没有12V升压芯片,所有运放的电源是由USB供电5V提供。2、此机的NE5532为中国产(芯片背面标识CHINA),汽车拆机德州仪器生产的原装LM2903背面标识为大字母08Y60。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运放挂了的

网友A:
厉害,这才是真真的爱好者,分析清晰明了,学习了!为楼主点赞!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才是真真的爱好者,分析清晰明了,学习了!为楼主点赞! ...

图片清晰,对学习者很有帮助,点赞!

网友(2024-02-13):
82欧电阻都烧了,应该是被反供电了吧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做工整洁~~~运算损坏的较少见,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B(2024-05-03):
大佬这个乐器输入的3.5可以改成6.5的口吗?

网友:
我也玩过这玩意,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乐器输入的3.5可以改成6.5的口吗?

这种如果只是转换接口类型的不是买个转接口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