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史密斯电热水器没有排污口,镁棒怎么更换?好像侧面有

楼主(2021-12-14):
热水器用了快10年了,想着要不要检查一下镁棒。(尺寸66*46cm)
但是找不到排污口,最后发现靠墙这边好像有可以打开的地方,大伙帮忙瞧瞧

网友A:
我家的海尔也没有排污口,才用一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海尔也没有排污口,才用一年多.

据说AO斯密斯的高端型号无需镁棒。但是我这个是不是就不清楚

网友:
关了总闸  拆掉进水止逆阀 排空  拆掉出水管 进水管    这个热水器很轻的  十几20斤而已  抱着就下来了  注意提前准备好生料带 硅胶/橡胶垫片什么的 接口的橡胶垫片拆过再装就密封不好了  因为老化变硬了    有插头侧面是加热管的地方是可以打开的  进水止逆阀拆掉可以当做排污口

楼主:
有坛友提供了图片,说他家的热水器跟我的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金圭内胆,无需镁棒。各位看看怎么看

网友:
这东西用到退役也差不多了,个人觉得没有更换镁棒的必要了吧

网友B:
我研究过,还没动手搞,镁棒在侧面跟加热棒一起的,27号套筒,要大扭矩电动扳手才能拆

网友:
差不多15年没清洗过了,镁棒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当地水质是相当可以的,进水tds20左右,没水垢,估计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过,还没动手搞,镁棒在侧面跟加热棒一起的,27号套筒,要大扭矩电动扳手才能拆 ...

你啥型号的热水器

网友C:
我老家的电热水器每半年至少要换一次镁棒,家里的水质太硬,矿物质含量太高了,虽然测试TDS才150多.

之前不知道,用了六七年才换镁棒,只剩固定镁棒的细镙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家的电热水器每半年至少要换一次镁棒,家里的水质太硬,矿物质含量太高了,虽然测试TDS才150多.

之前不知 ...

我们这边水质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啥型号的热水器

史密斯的50升带谷峰电电子定时器,型号懒得爬上去看,以前的高端型号,侧面的控制器的螺栓拆开就可以看到加热管跟镁棒了,自己动手最好买个电动扳手,双12搞了个便宜的南威600n.m终于能拆下轮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史密斯的50升带谷峰电电子定时器,型号懒得爬上去看,以前的高端型号,侧面的控制器的螺栓拆开就可以看到 ...

要拆加热棒?那不是要拆很多线才能把加热棒取出来

网友(2022-05-08):
引用 楼主:
要拆加热棒?那不是要拆很多线才能把加热棒取出来

史密斯圆桶型的电热水器要从圆盖那头拆镁棒,不用拆加热器。取下侧面圆盖(先要拧下一个小螺钉)可以看见一个27的螺帽,你就找工具拧吧,可能很紧。只要拧动了就好办了,螺帽连着镁棒,会一块拧出来。

网友:
我家的史密斯空气能,也是找不到镁棒在那里

网友:
对,就是在旁边的盖子打开,清洗热水器要把进出水管调转来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