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时隔5年重新折腾维修普源DM3052万用表

楼主(2021-12-14):
自从16年首拆DM3052之后就一直闲置(搜DM3052拆机,就一个贴就是16年我发的),用不惯台式机,基本上都是用手持的方便。
最近想玩一下就拿出来鼓捣,发现电压档超过4V量程以上的量程 没有次测量的数都是不一样,变化还挺大,4V档一下每次测量数据都是一样一个字不差(这就是大坑所在,走了很多弯路)
从这个现象看问题出在继电器比较大,随之先拆了大的三个继电器,直接短路触点测试,还是一样,那么证明出在小的继电器,证明大的继电器没有问题,就把大的继电器装了回去(就是坑的开始 不应该装回去) 然后就是买了小的继电器,全机的都换掉,测试还是一样,心想淘宝买的继电器不靠谱,就找出普源的一个尸体示波器,上面的小继电器是一样的,就拆了过去,开机还是一样,觉得可能是尸体机的继电器不行,确实有一个加电不会跳有点问题,然后就把正常使用的普源示波器拆了, 杀鸡取卵,借来继电器开机还是一样,每次测量的数都不一样,还奇了怪了,重新拆了三个大的继电器直接短接测量,正常了,每次都一样的值了,开心,买大的继电器,装上去又不行了,每次数不一样,。晕,,买的继电器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拆了继电器直接短接,又正常了,费解中,突然灵机一动,就光装继电器的线圈脚不接其他的脚,然后每次测量数据都不同,发现根源了,就是继电器线圈吸合断开引起的干扰了MCU,为什么之前会忽略?因为为了方便没有拆下整个主板,而是在壳子上直接拆零件,由于视角问题没有发现输入线底下的两颗0603的T4续流二极管(而且就算看到了也不会怀疑这两颗),发现这个新情况后就开始跑线路,发现两颗T4竟然都是断路了,不起作用了,外观完好,这就说的通了,干扰了MCU, 换了两颗T4后一切正常,但是这个机的反转误差太惨了,连1块钱还包顺丰的华秋都比不上,这很尴尬,,普源老总都得哭了。
下面有几个疑问
1,这个机不管切换什么档位,那三个大的继电器都得蹦跶一下,就一下,没有停留,这是啥操作?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切换电流的,但是特意切换到电流 电压 电阻 电容 等等个个档位一一测量继电器的线圈,竟然没有一个档位是保持电压的?但是电流档测量是正常用的。那么说就是继电器没有起到切换的作用,一直是默认的常闭状态,而且这个也就是普通的继电器,断电断开,通电切换,不是磁保持那种,既然是这样没有起到切换又用的着设计这三个继电器?

2. 这个反转误差得怎么整?
反正拆机了就顺便把48脚的flash拆了上编程器备份了固件,这个s29的颗粒有点奇怪,编程器始终没有办法自动识别什么型号 直接提示引脚接触错误不良,最后是手动选了型号成功备份,也检验通过,数据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但是其他的s29芯片我是读取不少了 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我猜测普源做了手脚,看看很多芯片都被打磨就自然想到了。

精度看着还可以,毕竟有10年没有校准了。。。就是反正误差有点惨不忍睹啊。。。。
图片顺序可能比较乱,随便看看吧。

网友A:
我也想弄一个,感觉普源故障率还是很高的,别人送我一个普源的,是坏的,电源正常检查正常,电源输出正常,发现两个芯片特别烫,90多度左右,肯定不对,但是芯片打磨了,我这种半生不熟的根本修不了,只能做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弄一个,感觉普源故障率还是很高的,别人送我一个普源的,是坏的,电源正常检查正常,电源输出正常, ...

什么位置的芯片,上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位置的芯片,上图看看

明天吧?放地下室了,壳子都扔掉了,主板电源都在,哪个需要,货到付款,电源确认是好的,有待机电源,需要触发才能真正开启各路电压,像PC电源一样。

网友B:
第九图  看起来和DS1052E/1102E示波器用的芯片一样啊 都是adsp bf531    S29的芯片不能自动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九图  看起来和DS1052E/1102E示波器用的芯片一样啊 都是adsp bf531    S29的芯片不能自动识别吧 ...

我之前路由器拆的s29就能自动识别,编程器是RT809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路由器拆的s29就能自动识别,编程器是RT809H

我也是这编程器 我在2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编程器 我在2群

还有一个普源示波器的s29就能自动识别,不会提示引脚接触不良,但是识别的型号不对,手动选择后能读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明天吧?放地下室了,壳子都扔掉了,主板电源都在,哪个需要,货到付款,电源确认是好的,有待机电源,需 ...

壳子扔掉了,留做料板,前面有人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扔掉了,留做料板,前面有人修过

你这个 应该是dg系列信号发生器,不是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 应该是dg系列信号发生器,不是万用表

高手,是信号发生器,感觉我检查了这两个芯片,一个应该是给屏幕供电的,另一个感觉像运放器,有+15V -15V,不敢确定,有正弦波,有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