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便宜的牧田款电池工作灯

楼主(2021-12-14):
看到海鲜市场上不少卖用电动工具电池供电的工具灯,于是我也活动了下心眼,不过卖的价格都不便宜,干脆自己diy吧,买大艺款的usb充电宝,拆内脏,立创eda画了个板,把原来usb位置换成xt30的座子,灯是海鲜市场淘的两个没有配件的灯头,两个20包邮,淘宝买的不锈钢角码重新做了个支架,没提手又花了一块来钱买的尼龙门把手,上成品了,夏天去抓知了简直是超级外挂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A:
手艺不错!就是感觉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就是感觉头重脚轻

灯头特意用的厚散热款,不好找,还便宜,还好,能立的住

网友:
手艺不错,为了去抓知了,加油

楼主:
所有的起因都是因为买了大焊的无线角磨之后,这个用的是大艺款的电池,后来就买了大艺电池带触点挂架,改造给德伟无线电钻用,
再后来买了谭祖的角磨和雷力迅的电批,结果是牧田款的电池,买的便宜,给的电池是5节那种

又买了点焊机,组了几块电池,电动工具从此就不缺粮了,哈哈
有电池了就又向着干点啥,工具灯这就组上了,移动焊台也组上了,
想想还差个无线胶枪,想拿t12加热芯拆了改造,结果废了两个小尖头t12还没弄好。。。。。等吧。。。

网友B:
我觉得不好看,还得是平板大灯,电池插后面,铸铝一体的壳那样的,30~50瓦的功率插电池的地方不要散热片,不是那种一大块散热再背个电池那样的,就向博士那样的工作灯,散热片里面镶个灯那种

网友C:
这种可以用LED筒灯或射灯改造不?是不是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好看,还得是平板大灯,电池插后面,铸铝一体的壳那样的,30~50瓦的功率插电池的地方不要散热片, ...

价格决定一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以用LED筒灯或射灯改造不?是不是成本更低

我这个成本也不高,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比我做的那个强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上下调整角度,比较实用。我那个倒是可以左右旋转很大的角度,但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旋转电池包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现在看来需要改进一下了。不过这货做好了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对闲置电池包加以利用而已,我那灯长期吃灰一次都没有用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灯头特意用的厚散热款,不好找,还便宜,还好,能立的住

链接发一个?私信一下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发一个?私信一下也可以,谢谢

早没了,处理的,只有灯头没固定架,海鲜市场赶着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没了,处理的,只有灯头没固定架,海鲜市场赶着看吧。

好的,谢谢

网友E(2022-03-30):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灯和电池之间还要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灯和电池之间还要保护板吗?

灯是内置驱动的 ,电池自带保护板。再就没其他的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2-05-06):
我的散件还在纸箱中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