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sm2246en十六贴板扩容求助

楼主(2021-12-14):
一块现有的十六贴板,原板只有4贴,现想扩容到8贴(因手上只宽体的芯片,这板没法贴),想请问下玩过这款板的大佬,后4贴具体位置?看板上还少了一些电源件不知能否支持8贴?

网友:
全贴正面就可以

网友:
反面可以贴的,和正面一样的贴法。正四反四。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建兴的板子 主控面全贴  反面好像要补料

楼主:
按三楼的方式反面对应贴,如图。开卡报错ADJ,找一些老贴里的方法也试过一样。用2246XT开就一直卡在Download MP ISP这里。看来还是得按2楼说的正面全贴,但这种加宽的颗粒没法贴。

网友:
这板子可以贴16贴2ce,检查下背面靠左边两片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