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百达 KP310 PS3111-s11-13主控 开卡失败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楼主(2021-12-14):
硬盘盒1153E也有斐讯的 H1的jms576和578
开卡失败显示这些,谁帮忙看看哪里设置错了。

是不是固件用错了?

************************************************************
Day: (15 \ 12 \ 2021) Time: ( 0:13:51)  TesterNumber:1
************************************************************
   [ Info ] MP AP: V2.06_x01(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C01.2.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07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 0:13:51)

网友A:
固件错误-这个东芝EMMC或者UFS的颗粒虽然ID识别是7DDL  但是要用SBFM91的BIN才行  直接用SBFM91的BIN生成固件EXE直刷自适应才稳定 跑分速度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错误-这个东芝EMMC或者UFS的颗粒虽然ID识别是7DDL  但是要用SBFM91的BIN才行  直接用SBFM91的BIN生成固 ...

问题是fw.exe 不然盘,

用mptool还是这样

************************************************************
Day: (15 \ 12 \ 2021) Time: (14: 7:52)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A 94 93 76 D1-7DDL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21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00000000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00000000002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a 94 93 76 d1
Flh_Capacity=245760
Flh_CapacitySel=19
Flh_Number=8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01.3
3111SBISP_CodeVersion=M0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0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Set Firmware Name=SBFM91.1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42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Do_Hard_Bit_Retry_Test=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0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21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4: 7: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w.exe 不然盘,

UFS颗粒,不是你在工具上自己改上91.1就行,你没看见下面详细信息还是01.3固件吗,这个UFS颗粒要专用版本,要不然就只能用固件包自己生成

网友:
成功了吗?我有一个也是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FS颗粒,不是你在工具上自己改上91.1就行,你没看见下面详细信息还是01.3固件吗,这个UFS颗粒要专用版本 ...

同样的问题,没看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S颗粒,不是你在工具上自己改上91.1就行,你没看见下面详细信息还是01.3固件吗,这个UFS颗粒要专用版本 ...

生成的固件能刷成功,就是没有开卡的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成的固件能刷成功,就是没有开卡的数据了。

只能这样将就用着咯 好过不能用

网友(2022-01-22):
能否分享下你开卡成功的工具,同款固态盘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能否出一个这款硬盘的详细开卡教程,包含如何生成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样将就用着咯 好过不能用

开卡数据没了,开不了卡 等于没了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出一个这款硬盘的详细开卡教程,包含如何生成bin

开卡信息没了,只能接主板flasher升级固件和刷入固件,没办法开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固态刷机的东西。

网友:
试试这个参数,我也是PS3111主控,镁光颗粒,用1153e秒开

网友(2022-08-12):
我的错误是这样的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网友:
感同身受,谁经历谁知道

网友(2022-10-02):
同样的问题 刷了之后不认盘,谁知道怎么解决 啊?

网友:
我有一块和版主一模一样的240G,主控, 闪存型号, 板子都相同, SSD是影驰固态硬盘240g

从这里下载了工具和固件
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hisons11flasher/
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3111fw/

用法:
1.下载合适的固件
2.把固件改为fw.bin拷贝到s11-flasher2.13目录,运行s11-flasher2-toshiba.cmd,就生成了刷机文件fw.exe了
3.运行fw.exe刷机

我测试了

SBFM81.2和SBFM81.3都可以成功刷机, 但重启后SSD都是不能识别状态,看不到或者只有20M

SBFM91无法成功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w.exe 不然盘,

你需要接SATA接口, BIOS里设置为AHCI,短接后开机,win10启动,但在刷机之前,一定去掉短接, 这样fw.exe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错误-这个东芝EMMC或者UFS的颗粒虽然ID识别是7DDL  但是要用SBFM91的BIN才行  直接用SBFM91的BIN生成固 ...

生成SBFM91的fw.exe, 刷机一开始就报错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失败,和MPtool 2.2.70报错一样

倒是SBFM81生成的可以刷机成功, 但启动后SSD还是无法使用,不能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