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FC8086吸尘器拆机维修

楼主(2021-12-14):
第一次发帖,文字水平有限。
言归正传,开始拆

楼主:
首先取下吸尘器,吸尘土的储物盒,很简单这个步骤不算费力,拆下来放在一边。

楼主:
接下来拆卸吸尘器可见的螺丝,这里注意【螺丝是内6角的】,螺丝拆完以后就呈现出,现在可以拆的外壳了。
这能直接看到就一个开关器件,我测量的方法是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一下通断,测得是两个插脚。
这款有一个可调节吸力大小旋钮,在用二极管档位在继续测一下与主板链接的插口,测一下好坏。
都测试完以后我发现都可以用,那就接着拆↓↓↓↓

楼主:
这个东西是吸尘器里边的电源线收纳器,必须先拆这个才能进行其他的测量。
【发几句牢骚】当时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拆到处找卡的位置都没有找到方式方法,最后用了一个巧劲才把它拆了下来,这个轴倾斜一点,整体就可以下来了。【注意不能用蛮力,容易把轴弄断,就得不偿失了】
拆下来之后,肯定要测量它的通断的【当然这里还是不能丢弃万用表的,档位还是二极管档位,测量一下电源的零,火线与这线盘的通断】这里测完也是好的

楼主:
这里发了很多个角度的主板图片,
我对主板还是不怎么了解,
我就不乱说了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A:
楼主发错了库存的图片吧?

标题说的是松下FC8086型号吸尘器,但你这图片上的是Philips的啊

楼主:
当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以后,
就可以看到剩下一个电机与外壳了,
这里先发外壳,后面还想多说点电机的事情,
卖个关子!!!!!!!
言归正传!!!!!!!!!!!
这个外壳清晰明了,里边已经全都是脏污的粉尘,还有碎末。简单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有洁癖的也可以考虑用水洗洗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吸尘机还有两个轮子,不知道哪个怕不怕水,一定要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错了库存的图片吧?

标题说的是松下FC8086型号吸尘器,但你这图片上的是Philips的啊 ...

楼主:
重头戏来了!!!!!!
当所有地方都拆的拆,测得测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就只能是电机了,当电机映入眼帘的一刻,那也就说电机报废了,
碳刷粉末状破灭,
转子已经黑化肥会挥发
关于电机的保养维护
一台电机完好的价位60-80之间,
一副碳刷20-35左右
定期清理,检查更换碳刷。还是能长久使用的。

楼主:
最后说一下电机省钱的事项:
这种类似的电机都是能保养的,可以拆卸下来。
1.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转子,然后更换新的碳刷。还可以用很久的。
【碳刷一套没多少钱】土豪忽略不计
2.买的时候一定要把标签看好了,别买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错了库存的图片吧?

标题说的是松下FC8086型号吸尘器,但你这图片上的是Philips的啊 ...

感谢纠正,已经更改。谢谢

网友B:
这种电机当磨光机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当磨光机行不行啊?

没研究过,这个东西常见的吸尘器里边,还有宠物店的烘干机,都是类似电机,只是功率大小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