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磨机和角磨机各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1-12-14):
直磨机和角磨机各有什么用途

网友A:
直磨机是细长的,磨深孔的,角磨机磨大平面的。例如打磨一个车轱辘,外面用角磨机,小洞里面用直磨机,配合工作,各司其职。我见过有人吧直磨机的轴换成2.5米的长度,磨一个很深的洞,角磨机太大根本进不去。

网友:
磨孔,磨面,两回事

网友:
工具没有绝对的,怎么用着顺手怎么来,哪个用着方便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磨机是细长的,磨深孔的,角磨机磨大平面的。例如打磨一个车轱辘,外面用角磨机,小洞里面用直磨机,配合 ...

这个牛批了,那么高的转速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