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按键开关机电路无法关闭输出

楼主(2021-12-15):
最近折腾太阳能灯,需要单按键的开关电路,网上看见这个图很简单,做过多次,仅成功过一次,不知为何,其他都是通电就一直亮,强制关机后(N mos栅极接GND)松开也立马恢复输出。
不知是不是管子选型有问题,用过4606  N+P管子,也用过分立的,问题依旧,成功的那个用的是75N75加一个Pmos,至今使用正常

wechat_upload163949809861b8c172473ed

1.上电初始状态:

  电路上电后,输入电源Vin经电阻R1,R3对电容C1快速充电至电源电压。MOS管 Q1,Q2截止,Vout无输出。

  2.开机状态:

  当电路需要开机时,按下开关S1,电容C1上的电压加至NMOS管的G极,使Q2迅速饱和导通,Q1栅极电位被拉低至接近0V,Q1也迅速导通并饱和,Vout有电压输出。

  此时,Vout经电阻R2,加至NMOS管Q2的栅极,维持Q2的导通,形成自锁回路。此时若S1没有松开,则Vout还会对电容C1充电,不会影响电路的开机状态。

  若S1松开,则电容C1通过电阻R3,Q2的DS进行放电至接近0V,为电路关机做准备。

  3.关机状态:

  电路需要关机时,再次按下开关S1,NMOS管Q2的栅极电位由于电容C1的作用,被拉低至低电平,Q2截止。

  Q2截止后,PMOS管的栅极电位上升到高电平,Q1截止,Vout无输出。此时,应松开开关S1,电容C1又经电阻R1,R3开始慢慢充电至接近输入电源电压。恢复至上电初始状态。

网友:
一乐那边3AG老师画过一个单键开关电路,验证过了可靠好用,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种简单电路只要查一下静态工作点,基本就能知道问题.Q1&Q2栅极的电压值就是关键点.像这类成型的逻辑电路要自己查问题.

网友A: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对地短路。此时Q1的G极电压等于1/2VCC。需要查手册确保这1/2VCC的Vgs电压不会导致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对地短路。此时Q1的G极电压等于1/2VCC。需要查手册确保这1/2VCC的Vgs电压不会导致MOS管 ...

好的,稍后看看

网友:
一乐有大量的各种开关电路,
模拟电路太麻烦,喜欢数字的

网友B:
供电电压稍高必然会上电就直接输出~

网友:
供电电压比较高时,因为电容充电引起Q1栅极电压瞬间变低,Q1就直接导通了。
把 R1换小一点试试。按供电电压算一下,在电容刚开始充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状态时,R1二端压降不要超过Q1的开启电压。

网友:
一个MOS管2个按钮开关组成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稍高必然会上电就直接输出~

18650供电,不至于高吧

网友C:
AO4405的VGS 典型值 -1.8V  最小值 -1V,最大值-3V。锂电池的电压算3.7V吧,上电瞬间,GS电压有一半,1.85V。AO4405就导通了。
4406的VGS也很低。  1.2  1.8  2.4
把R1改成 100K 试试吧。

网友B: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4405的VGS 典型值 -1.8V  最小值 -1V,最大值-3V。锂电池的电压算3.7V吧,上电瞬间,GS电压有一半,1.85 ...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很重要~

感谢指教,

网友:
本坛另一个贴子里电路更稳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35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