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空气果之重写代码

楼主(2021-12-15):
很早之前就提过发代码出来,忙了一段时间,没空上论坛,这两天有空整理了下。功能不多,因为觉得没折腾的意义。因为单片机小众,没有资料,所以不建议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代码。固件适用下面这种空气果。新固件功能:
1、同步电脑时间,不是联网。
2、设置息屏时间 、获取PM2.5时间、获取温湿度时间以及切换时间显示模式。
PM2.5传感器我这个坏掉了最近测试不了,之前测试过,代码是OK的。
没有做联网功能,也没有天气更新。我认为天气功能意义不大。

主板引线:主板以下引脚需要使用,可以焊排针或者飞线。
15---GND。接地引脚需要多个,USB转串口共地,BOOT接地,复位都需要用到。
12---USB转串口工具的RX端。 模拟串口用于设置参数。
13---USB转串口工具的TX端。
16---BOOT,启动选择。
17---RESET,复位。
22---USB转串口工具的RX端。串口,用于烧录固件 和 PM2.5传感器。
23---USB转串口工具的TX端。
以下引脚调试需要用到:
3  ---SWDIO   JTAG(不调试代码不需要)
28---SWCLK   JTAG(不调试代码不需要)
9、10 串口,本来计划用于外接ESP8266,目前没做,不需要引出。

注意事项:
1、更新固件后会覆盖原厂固件。我提供的文件里带有从我的空气果导出的原厂固件,理论上应该都能用,但是我没有其他空气果来测试。
2、USB转串口软件要与主板共地。

固件百度网盘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HdxBgZsrq2r3QaIen6CjQw   提取码:petd
固件我的网站下载 http://crazy0qwer.top/index.php/download/空气果固件及固件烧录软件/

编程资料百度网盘下载https://pan.baidu.com/s/1ywPnv6LyC0ykUUbZG3KrzQ   提取码:ug4n
编程资料我的网站下载http://crazy0qwer.top/index.php/download/空气果单片机编程资料/

原厂SDK百度网盘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J74U8MIjw5L2SUZH-tQ-Kw   提取码:oo34

楼主:
固件烧录篇:
①USB转串口的RX连接到主板22脚,TX连接到23脚,GND连接到主板GND。USB连接到电脑。
②打开下载的空气果固件文件夹中的<空气果固件烧录>软件,三个版本.NET随便开一个,不能打开再试试另外两个。
③打开软件后选择对应COM口,波特率115200。点击 打开串口。然后点击 选择程序按钮,选择要烧录的固件(EMW3088Application.bin)。如果要烧录原厂固件,选择(ApplicationImage.bin)。不建议烧录BootLoaderImage.bin和DriverImage.bin,因为bootloader固件烧录失败,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工具来写入FLASH芯片。
④16脚持续接地,断电重启(或者带电状态让17脚碰一下GND就放开)
软件界面出现如下界面,否则检测串口连接或者重复第④步。
⑤点击烧录按钮,界面不停返回 C 字母即表示进入烧录模式,点击 开始下载按钮开始烧录,等进度条完成即可。
⑥进度条提示烧录完成后,点击运行按钮即可。或者去掉16脚接地再断电重启。

参数设置篇:
①确认程序正常运行(时钟冒号每秒闪烁一次)。
USB转串口的RX连接到主板12脚,TX连接到13脚,GND连接到主板GND。USB连接到电脑。
③打开软件后选择对应COM口,波特率115200。点击 打开串口。
④点击对应功能,确认返回值与设置值一致即说明成功写入设置。参数断电保存。

楼主:
单片机编程篇:

1、单片机资料很少,主要是一个官方提供的lib库文件,库文件提供的函数列表在编程资料的Excel文件中(并不是所有函数可用,要在头文件中定义有的才可以)。也可以查看对应头文件的函数定义。
2、单片机内核是Cortex-M3。因为没有寄存器手册,所以很多问题不好解决。目前遇到最大问题是中断不能触发。导致很多功能不能用,比如串口会一直等到有数据,所以我代码的串口接收都是IO模拟方式实现。
3、相关引脚定义在 编程相关文件夹的DS0008C_EMW3088.pdf文件中。
4、数码管引脚对应关系在 库函数列表Excel文件中。
5、如果要使用触摸按键,需要把断码屏PCB上的C3电容换成20pf左右的电容。
6、keil相关设置打开工程文件看看就知道了。至于库文件,要使用相关功能,需要在keil中右键库文件---options for file ---然后勾选相关功能,并在代码中引用对应头文件。
7、固件烧录软件。文件目录右边有个时间表示所选文件最后修改时间,烧录完成后进度条上也会显示烧录完成时间,可以方便确认烧录的是否最新文件。

勘误:
1、下图的“参数设置串口”引脚应该是接到主板的12、13脚。所以烧录固件后可以通过USB口引出这个串口对时,不需要拆盖。

网友:
支持折腾,,,这玩意玩的人越来越多,玩的也够强大,哈哈

网友:
牛人啊,终于有人开始搞固件了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方法

网友:
有图文教程最好了,支持

网友A:
每次较时都需要拆机把线子和电脑连起来才能较时?

网友B:
楼主连原版固件也提供了,真棒!

我在想,原版固件(ApplicationImage.bin)的00098988附近有域名:api.easylink.io
咱们直接改成自己的域名再烧回去行不行呢?

网友:
每次对时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较时都需要拆机把线子和电脑连起来才能较时?

其实对时的串口是连到USB的DM、DP的。所以烧录固件后可以从USB接口接串口工具的RX TX GND来对时。
至于联网对时,板子自带的88w8801我没有驱动起来了,不能把程序下载到Wi-Fi芯片。至于外接8266之类的,我之前稍微测试过,后来PM2.5模块坏了以后就不想折腾了,后面看情况是不是更新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原版固件也提供了,真棒!

我在想,原版固件(ApplicationImage.bin)的00098988附近有域名:api.ea ...

连接问题不是早就有人能连了吗?

网友:
感觉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不用看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问题不是早就有人能连了吗?

那得做dns劫持,一般人玩不了。改个域名就不用劫持了

网友:
厉害了,点赞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对时的串口是连到USB的DM、DP的。所以烧录固件后可以从USB接口接串口工具的RX TX GND来对时。
至于联 ...

所以还是几小时对阿里云较时一次比较方便哈:)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玩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大神的帖子要订  这个片子也可以二次开发吧

网友:
这个大神就厉害了,点赞加M币

网友:
厉害,终于出固件了,还做个上位机,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