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升级固件时拔掉了usb 怎么修复?短接能看到20mb,但升级失败

楼主(2021-12-15):
ps3111 升级固件时拔掉了usb 怎么修复?短接能看到20mb,但升级失败。s11-flasher 不认盘can't detect any SATA device,MPtool能显示。固件升级成功,但是重新充电没发现可以分区的。开卡又不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错。好像是颗粒不对

网友A:
工具都有了。。。。重新开卡呗。。。

网友B:
短接ROM 直接用MPtool开卡工具重新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 直接用MPtool开卡工具重新开啊

没办法开,提示这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9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 直接用MPtool开卡工具重新开啊

开卡不成功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还是颗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都有了。。。。重新开卡呗。。。

开卡不成功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还是颗粒错了。

网友:
PS3110有时不用转接卡也可以玩

网友:
看ce表异常吗

楼主:
总感觉哪里设置错误。就是不知道 怎么看,固件应该是对的,SBFM81.3     就是 里面设置数据应该没了,需要重新开卡。

************************************************************
Day: (19 \ 12 \ 2021) Time: ( 9:20:24)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A 94 93 76 D1-7DDL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54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0000000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000000000054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a 94 93 76 d1
Flh_Capacity=245760
Flh_CapacitySel=19
Flh_Number=2
Flh_NumberSel=2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01.3
3111SBISP_CodeVersion=M0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0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Set Firmware Name=SBFM81.3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42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Do_Hard_Bit_Retry_Test=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0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21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 9:20:24)

楼主:
是这个ce表么?  ID好像一样

楼主:
选1清除数据是这样
************************************************************
Day: (19 \ 12 \ 2021) Time: ( 9:26:22)  TesterNumber:1
************************************************************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0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22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 9:2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