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款电池做个支架给T12供电

楼主(2021-12-15):
用开光电源供奶有时不方便之前随便接线就用很麻烦关键是不安全决定做个支架,其实这想法很长时间了懒癌晚期一直没动手最近心血来潮开搞
先来几张成品图

触点拆老式两线插头上的黄铜插片

试了一下厚度正好

插片稍微改造一下

一小块覆铜板

试一下效果

焊接

在试试效果

感觉不是很结实在搞一块覆铜板

黄铜插片打磨一点避免穿过覆铜板(因这面要接触金属外壳)

焊接
[

黄铜插片打磨过所以低于覆铜板

楼下继续

楼主:
找了段铝合金框做外壳

加工好的样子

试一下这铝合金框大小正好好像是量身定制的哈哈

个角度展示一下

量身定制严丝合缝哈

装航空接头

人肉雕刻航空插头覆铜板

链接用的柱子紫铜的哦

焊好安装

试机正常以后不能用开关电源的地方使用就方便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手工好评,下次该做牧田款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评,下次该做牧田款的了吧?

活捉夜猫子两只!

网友:
半夜发帖的夜猫子lz

网友:
不知是不是半夜做的

网友B: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每次开烙铁时间都很短,插电太麻烦了,也想做个电池的。一直没时间和好材料。

网友C:
看看我的真无线T12烙铁,之前也用50块的无刷角磨机电池改了一个,现在用的这个完全没有线了。

网友D:
楼主不错,铜覆板咋搞的,也想做个

网友:
很方便的创意,楼主真能啃,这么硬核的都能搞出来

网友:
好手艺,必须赞一个

网友E:
好手艺,必须赞一个,想法不错,这架子是传家宝塑料壳子不一定哪天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每次开烙铁时间都很短,插电太麻烦了,也想做个电池的。一直没时间和好材料。 ...

材料其实很好找,主要是没时间(这借口没谁了其实就是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真无线T12烙铁,之前也用50块的无刷角磨机电池改了一个,现在用的这个完全没有线了。
...

嗯嗯还是无线的方便就是太粗和有点重,之前在M币兑换了一支电子烟改版的迷你无线老铁就是功率小了点小焊点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真无线T12烙铁,之前也用50块的无刷角磨机电池改了一个,现在用的这个完全没有线了。
...

牛逼,竟然塞那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真无线T12烙铁,之前也用50块的无刷角磨机电池改了一个,现在用的这个完全没有线了。
...

还是您这无线的方便就是太粗了点还有重了点之前在积分商城换了个这样的小巧方便就是功率小了点只能应付一下小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错,铜覆板咋搞的,也想做个

手工雕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必须赞一个,想法不错,这架子是传家宝塑料壳子不一定哪天就碎了。。。
...

比塑料的好一点吧不过也怕变形哈

网友:
又升级姿势了

网友:
手艺非常好赞一个,建议插头侧面出来,然后上面可以搞个烙铁架,电池的重量应该足以支撑的住不会倒,只是建议,好手艺还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