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BOX 升级历程

楼主(2021-12-15):
小米盒子
也不知道到底它的型号应该是什么。系统软件里写的是MI BOX 4,网上有介绍是MI BOX 3S。外壳上的型号是型号:MDZ-22-AB
CPU:amlogic S905X-H
2G+8G/USB/hdmi/WIFI 802.11ac/g

想刷机升级的原因是,盒子拿到后啥软件装不了,自带的软件需要收费。像耐飞、亚马逊的prime都是要会员的。
最开始的想法是简单的root,但android 9已经不再是那些年的版本2.0或3.0容易了,安全性也提高了不少。加上小米官方的裁减,简单的尝试后没有搞定。
现在把尝试的过程,自己亲手验证的操作历程写下来,权当作一个记录吧

先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叫startSetting.apk的文件,尝试从U盘进行安装,当然此处前提是先用google的账号从googleplay上安装一个文件浏览器(比如RS),安装后未成功打开系统的原生setting菜单,但网上的资料显示是可以调出。这是第一次尝试失败

然后,想到了降级,找了一个android 8.0的img文件包。资料显示这种img包需要用amlogic官方的烧写软件从底层进行写入,原理是短接主板背面的某个FLASH点到地,然后用USB公头对接线连接到PC,上电后PC端设备管理器也确实识别到了world_cup的硬件(前提是正确安装驱动),但写入到计时25秒后就异常中断,看软件日志是从USB向DDR写入数据异常。多次尝试后无效,遂放弃之。这是第二次

此时只能回到android系统的recovery模式,找了几个不同时期的固件包。与当前盒子的固件包日期较老的会提示验证不通过,大致意思是编译后的日期不能比当前系统旧。升级进行不下去,然后就是一顿操作,双清之类的。后面原来的系统进不去,一直卡在小米logo处不断重启,但可以正常通遥控器进入recovery。最后找了一个r3595的包强免升级成功。然后连网通过OTG升级到最近2021年9月的一次最新版本。然后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期间尝试了各种root APP,然后全部没有成功。那个全网推荐的Kingroot永远卡在1%的位置,貌似是与服务器通信有问题?

后续的计划就是对一些升级包进行文件替换或者修改之类的操作了,暂不知道这些操作的有效性。

「未完,待续……」

网友:
刷应该是可以刷的,但是会丢DRM认证,买个国内版的不行吗?还买个海外版的? 那边视频机顶盒要DRM认证之类的,估计要贵不少,这不是多花钱吗?

网友:
海外版小米盒那个kingroot已经挂了,没服务器了

网友:
能开启adb 调试吗?
有adb 调试,就能用另一台电脑执行命令 安装软件,删除软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启adb 调试吗?
有adb 调试,就能用另一台电脑执行命令 安装软件,删除软件都没问题 ...

能是能adb,但没root权限

楼主:
12/24更新:
google play下载了个叫AIDA64的app,查看到的系统硬件信息:(不知真假)
Mibox 4
SoC Model AMLogic S905L
4x A53@1512MHz
28nm
64-bit ARMv8-A(32-bit Mode)
r0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