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软包锂电池,了解电池结构。

楼主(2021-12-15):
警告!请勿带电拆卸电池

网友A:
怎么没有烟火气

网友B:
这玩意拆开应该会起火啊

网友:
我猜应该是没有电量了,所以没起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拆开应该会起火啊

不短路不会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拆开应该会起火啊

应该是没电。充电后就会燃烧

网友:
拆这东西味香喷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烟火气

完全放电后,剪开放着,等电解液挥发干净以后再拆,风险就明显降低了。

最猛的是满电速拆,那绝对爽歪歪。      周围再来点水汽,那不点灯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短路不会起火

还是看电量和拆解的速度,带电拆得快不短路也可能燃烧的。

其实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带电锂析出多,一个是与氧气接触的速度。

他们拆过一个,带着电解液潮气拆,结果展开过程中发热,极膜熔化直接就出火了。手上的是左右分开的,没有接触不可能短路,发热的是没有展开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放电后,剪开放着,等电解液挥发干净以后再拆,风险就明显降低了。

最猛的是满电速拆,那绝对爽歪歪 ...

我几年前给老婆手机换电池,就是满电速拆在手里冒烟的,换完也没什么改变,安卓4.1的旧手机在普遍安卓6-7的时代就是得淘汰。

网友:
不错,反正没电了

网友:
胆真大  敢在屋里拆

网友:
这电池应该起鼓了,而且放久了没电,可以拆的,电解液有起味,最好不用要用. 我玩锂电池也很多年了.

网友:
有电解液的话, 和空气接触就回燃烧。

网友:
大肚子的锂电我都是用针刺破先放气,再burn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