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灭火器改装气化炉

楼主(2021-12-15):
昨晚上给炉子加了风机接口,并设计了风道,让气流形成旋转模式。

因为风机没到,自然吸气黑锅,发现底部柴有碳状没有充分燃烧,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烧到后来灰把底下的进气口堵了。

楼主:
气化炉改装(2)

接上贴,原来第一次设计有挡板挡住通风口,发现木柴烧不干净,70%样子半柴半碳状态。
后来加大了底部四个进气孔的直径,打孔过程中把原来焊好的圆形防止灰堵气孔的板打掉了。
想拿下来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灭火器空间很小,底部是焊接的。尝试在內大的桶电焊焊接发现难度更大。
早上起来用锣机上小割片把焊接部分磨掉了。接着用丝杆来固定这个档板。方便以后调整上下距离,或者更换更大直径的挡板。

以上是第一次做的上挡灰板。

这个是改造之后的结构,如果还是有灰挡住了进气口可能会加大直径。

网友A:
灭火器改造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灭火器改造的?效果怎么样?

压力容器改,别的不敢说,结实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火器改造的?效果怎么样?

黑锅底,正在测试,要是自然吸气完全燃烧的话,加风扇更牛逼。

网友:
这个牛逼了。

楼主:
气化炉改装(3)
增加了底部出灰兼进气口挡板,可调节风门,在用风机时必须将这个口挡住。

楼主:
气化炉改装(4)
今天主要工作有两个:1、铣大底部燃烧筒垂直于内壁的一次进气口,因为焊死了只能用转换头工作。2、网上买的风扇到了,做了一个鼓风机接头。声音很小,火力够猛。
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有一张是自然吸气全部燃烧完毕的灰烬,没有黑碳,全部白灰,说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