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数码之家网页上有这个广告,是我的问题还是网站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1-12-15):
更新:UC浏览器有这个现象,我换用谷歌浏览器,就没有这些广告了。

数码之家网页上有这个,是我的问题还是网站问题。

或者,怎么删除它。

网友:
我们都看不见,估计是为楼主定制的VIP版

网友:
电脑中招了

网友:
这是有针对性推送!

网友:
是你的专属界面

网友:
现在AI和大数据针对你个性化精准推送
好像暴露楼主了,哈哈哈

网友:
千人千面,应该是根据你的浏览记录或搜索记录进行定向推送

网友:
问君能有几多愁,唯有火绒能解忧

网友:
大数据精准投放

网友:
你换个浏览器应该就没有了。或者是你安装的某个软件带来的。

网友:
没有的,那是你特有的

网友:
我也是没有的,应该是你的问题了,装个火绒试试吧,有个弹窗拦截不错

网友:
没有,ADGuard广告拦截器拦截了。
这个广告把楼主暴露了,这是根据搜索或大数据定向推送的!

网友:
vip待遇啊,  老板 我要充值VIP,

网友:
如果不是有流氓软件的话你就应该怀疑是你的路由器或者dns污染了

网友:
送的,不要白不要、、、、鸟。

网友:
这是专属福利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带来的,怎么都清理不掉。后来重装了系统。

网友:
网站和楼主都有问题

网友:
精准投放的广告,大数据分析的可恶之处吧!图片是我刚刚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