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台HYT海能达TC-500S U(2)对讲机,开机无反应,连接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21-12-15):
如题,供电正常,貌似被人修过,没啥头绪,拆开大家看看吧。

网友:
这个不懂,楼下的说

网友:
找到维修手册,按电路图首先测B+,5v,3.3V等供电电压电流是否正常,有异常对应检查;都没问题的话换掉MCU晶振,再不能开机那大概率主控MCU坏掉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