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学网上用旧手机做示波器

楼主(2021-12-15):
前一阵看论坛大神帖 提到维简A2l可以看波纹  手上4块表没有能看波纹的 心痒痒 某宝看了下最便宜40大洋 可是只有usba接口 只能看qc协议 手上大部分充电器都是c口pd的 碰巧浏览器推送旧手机做示波器 大数据好可怕 于是照着网上做了 材料容易搞 电路也很简单 网上的电路图奉上

网友:
继续继续, 同感兴趣

楼主:
材料 旧手机一个 最好安卓 苹果的软件据说要收费 10uf电容一个 1k 10k 10k 100k电阻 耳机线 有条件洞洞板 没有就随意   1k 10k 100k一头并联 做分档用 应对不同电压 (我做了点改动 直接用100k可调电阻跟1k串联了 )3电阻并联端串10uf电容 电容再串10k下拉电阻  下拉电阻一头接耳机插头负极 跟电容串联的一头接麦 就完成了 我没有洞洞板 就拿孩子的清嘴含片盒做了

网友:
坐等直播啊,,,,楼主快更新

楼主:
下软件Oscilloscope 耳机插头负极接测试源负极 三分档电阻端接测试源正极 (如果插手机不显示耳机模式 那就在负极跟左右声道随意一个接个几十欧电阻) 原理是将麦输入信号转换为曲线显示出来  奉上效果图 三星5v2a空载 苹果绿点空载 一条线

楼主:
完事以后我测了下手上十几个充电器 包括之前志鑫家撸的好几块pd板子 有些空载有点波纹 但带载后波纹就变小了 pd的5v波纹大 升压9   12 15 波纹也变小 还有几个以前充话费送手机配的山寨充电器 波纹大的一批 乐视的qc头子表现没手上的pd头子好 表现最好的还是苹果跟诺基亚  充电宝基本都合格 就一个自己买套件装的波纹略大

网友:
这样搞也行,看来我可以学习示波器的使用了。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软件分析麦克风输入口的波形么。。。可以啊,支持不了50kHz以上的频率吧

网友B:
这个贴子会火,看上去就简单几个件就可以了,C1的参数没有提供,是不是只要电解电容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子会火,看上去就简单几个件就可以了,C1的参数没有提供,是不是只要电解电容就可以啊? ...

我用的10uf电解电容 耐压值100v 反正我也就测下充电器 不会去搞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软件分析麦克风输入口的波形么。。。可以啊,支持不了50kHz以上的频率吧
...

支持的频率不清楚了 也不能看数据 这就是简单看下波纹的 跟专业的示波器没法比 我也就测下充电器 我发现我的旧手机不插电路 靠近手机发出声音都能显示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频率不清楚了 也不能看数据 这就是简单看下波纹的 跟专业的示波器没法比 我也就测下充电器 我发现 ...

那就是采集的内置麦克风录入的音频了……

网友:
之前我也想这么搞的

网友:
不错,玩玩还行

网友:
这个有意思,很少元件就可以实现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软件Oscilloscope 耳机插头负极接测试源负极 三分档电阻端接测试源正极 (如果插手机不显示耳机模式 那就 ...

请问软件哪里下载的?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软件哪里下载的?

浏览器随便搜下就有 我是百度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