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充电器如何测试其输出电流?

楼主(2021-12-15):
想买无线充电器,卖家说是快充,但又怕被坑,
以前,充电头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快充协议检测仪来测试,
无线充电器,用什么测?

网友:
根据输入功率估算呗。

一个5W的无线充,输入撑死了也就10W左右。

一个20W的无线充,要是输入10W或20W肯定不对嘛。

网友A:
严谨的测量应该在输出端接负载实际测试其实际的电流是多少,就能准确计算功率

网友:
插在功率计上或者计算充满电的时间

网友:
有专门的测试仪,直接握手侦测qi协议支持层级,冷门的东西卖的比较贵。自己偶尔针对某一款无线充电器可以根据输入功率x60%效率大概推算,也可以根据芯片资料判定~

网友:
手机上也有查看充电电流的软件,不过不一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谨的测量应该在输出端接负载实际测试其实际的电流是多少,就能准确计算功率 ...

那,要装个接收端加一个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装个接收端加一个测试仪?

买个这个“RX无线充接收器”就可以查看接收的电流电压了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15W的无线充需不需要?现在公开的无线充协议最大只能做到15W的功率。

网友C:
这个有专门测试仪的,但这种测试仪测得的也不一定就是手机实际充的。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要不把手机拆了,电流表接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专门测试仪的,但这种测试仪测得的也不一定就是手机实际充的。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要不把手机拆了, ...

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个“RX无线充接收器”就可以查看接收的电流电压了

100多块,哎~~~~~~

网友:
反正我的手机会显示无线充电中和无线加速充电中,而且预计充满时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