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图杀猫!松下SJD-3001紫外线杀菌灯拆机

楼主(2021-12-15):
    应该是2019年买的,几经筛选,功率大,固态汞,人体感应,用起来也还可以,但其实UV-C紫外线也会产生臭氧,每次用完需要等臭氧分解,或者通风。    关于UV-A,UV-B,UV-C,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基本UV-A就是验钞、植物补光,UV-B可以晒人发黑,UV-C杀菌,中心频率是不一样的,具体杀菌能力啥的大家有兴趣的百度吧。
毕竟我只是个拆机的。    之所以要拆它呢,也是临时起意,今年搬家后这款机器的人体感应保护总是误报,很多时候根本开不起来(保护了),我总结经验,发现在有些房间可以,有些房间不行,
推测可能是路由器等无线信号对人体感应模块造成了干扰,于是我把wifi关闭,不行,蓝牙网关关掉,还是不行,哭。。。
    一怒之下,拆吧,拆开看看。

--------------------------基本情况-----------------------------------

首先来看看外观,4面铝合金一体成型外壳,顶面有触摸按键面板
中间的灯管是松下的专利产品,固态汞紫外灯管。

可以看到灯光内有两颗银灰色圆形金属粒,具体材料不太清楚

底面有产品的铭牌,描述了功率等参数。

------------------------------开始拆机----------------------------------------
看看螺丝孔在哪里---在胶垫的下面

咔,拆掉所有外观螺丝打开底盖一览无余(大雾),
我找来找去,这里全是功率电路。。。
并没有发现主控,主控呢,主控在哪
我大概看了下,这块板子上应该就是两个电源模块,
1、低压汞灯激发电源(AC220V TO 更高压脉冲)
2、系统电源(AC220V TO DC12V)

好,板子拆下看看背面,额,啥也没有
说好的松下,为什么板子都没洗,这么多助焊剂的痕迹,微微有点脏

先看一下连接关系吧,免得把接头拔了忘记了咋还原,连接器都有打黑色硅胶,还不错
灯管接线是4根铁氟龙线

看下灯管接口,陶瓷底座

-----------------------------主要器件一览-------------------------------

功率管是士兰微的高压MOS

看看这是啥,专用调光芯片L6574 来自ST

一个可爱的白色光耦

一个大桥堆,在两个大电解后面

这里还有一个小桥堆

看看这个小高频变压器,我推测是一个反激降压电源(瞎说的)

大大的一个高频变压器

共模电感?

两个颜色很好看的点解电容

FT839 电源芯片

几个二极管 ES1J

变压器的 内部料号?

再看几个小料

在支架内有组4pin连接线到顶部面板去,推测主控板在那边,
但我拆来拆去也没拆开

算了奶娃去,洗洗睡了,下次再说
电源板一览图

网友:
无图言d,请自重

网友A:
灯管的UVC含汞,若不小心弄碎必须及时清理和长时间通风(冬天温度低,汞挥发的慢需要通风时间更久),灯管的UVC会产生2个波段的紫外线,其中185nm波段的紫外线无直接杀菌效果是依靠分解氧气产生臭氧来消毒,有些不含臭氧的灯管是增加了涂层屏蔽掉了产生臭氧的波段。若是UVC紫外线led灯珠,是不会产生臭氧的,还做不出产生臭氧的紫外线波段,只依靠UVC光杀菌也就是275nm波段(灯管的波段是253.7nm,这两个波段的杀菌效果基本一致,峰值杀菌波段为265nm)。灯管的成本低一些寿命也短但假货不多见,led的成本要高不少,寿命也很可观,但市面上的假货太多,多以UVA灯珠来冒充。

网友:
然后呢?萎了?

楼主:
朋友们别急我传图有点问题,哭

网友:
楼下科普不错,我以前365纳米LED验钞灯珠很贵的时候,买过灯管验钞器,4节5号电池,比楼主灯管多一层深紫涂层。楼主灯管功率大,肯定要设计多重保护,避免照到眼睛。

楼主:
补了,上图床了才传上来,我也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UVC含汞,若不小心弄碎必须及时清理和长时间通风(冬天温度低,汞挥发的慢需要通风时间更久),灯管 ...

是的,其实就是一个低压汞灯,说汞的风险嘛,其实日光灯、荧光灯基本都是汞灯,只是紫外激发荧光粉发出白光

楼主:
图来了,我传个图也是不容易【哭瞎】

网友:
小心臭氧中毒!
这么复杂,坏了咋办?

网友:
不懂求教,这东西有便宜好用的吗?家用杀菌消毒,以前在工厂看有紫外灯杀菌用,就是个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UVC含汞,若不小心弄碎必须及时清理和长时间通风(冬天温度低,汞挥发的慢需要通风时间更久),灯管 ...

那种筷子消毒机就是蓝灯冒充连紫外灯都懒得用

网友:
多图杀猫这个词过时了,现在的猫都杀不死了,楼主是哪个年代的人

网友B:
多图杀猫。。。好怀念当年的论坛,现在哪儿还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图杀猫。。。好怀念当年的论坛,现在哪儿还有猫

多图杀猫表示礼貌,现在的猫确实杀不死了,都光猫了

网友C:
这做工标准的贴牌代工货呀,毫无松下风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标准的贴牌代工货呀,毫无松下风格了

贴牌代工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工艺依然延续了日系产品的传统

楼主:
多图杀猫!松下SJD-3001紫外线杀菌灯拆机

------------------------------------------第二次拆解,打开面板----------------------------------
上次看到电源板有4根线连接到面板,但是没能打开面板

这一次我试着撬了撬面板,破了。。。推测可能是胶贴的,于是我用热风机枪+刀片打开了面板,
下面是一个塑料支架,把塑料支架拆掉,露出主控板

哈哈,解开面板终于看到了我要拆这台机的初衷---微波雷达(运动物体(人)传感器)
还有四个大大的弹簧------按键,电容触摸按键

揭开支架

仔细看一下光耦(其实没什么好看的,逃~)

看看背面,一颗这么大的MCU(单片机),终于找到你了
可惜,很鸡贼的这颗芯片猪然没有印字。。。

来仔细看看微波雷达
背面,通过接口,发现是很通用的模块,应该是高低电平输出

正面

由于主控板没几颗料,就不贴太多图了,本次拆机就此结束
由于面板被我拆坏了,完美主义,感觉这台机不能用了,我打算给它做个亚克力面板,
同时加个开关,用开关控制微波雷达是否接入控制,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它被干扰导致不能开机了
当然,增加了使用风险,没关系啦,毕竟我是专业使用者(吹牛)
好啦,就这样吧,本贴正文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