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镜头安装转接环却卸不下来?设计缺欠

楼主(2021-12-15):
视频版点这里观看

一个尼康转M4/3的镜头转接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镜头拆卸困难的故障

仔细观察发现卡笋下压的时候经常无法到位,造成镜头拆不下来

拆开看看,结构非常简单

压片和卡笋是靠螺纹连接的

由于加工工艺原因,螺纹根部会有退刀槽,这就造成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卡笋和压片之间必然会出现松动

问题很简单,直接用焊锡固定死

这回可以顺利到位不说,感觉还更加流畅了

网友:
既然如此,出厂  的时候为什么没这么干?

网友:
打一点螺丝胶即可彻底解决,商家不厚道啊

网友:
粗制滥造的玩意,看那个弹簧形状
这种东西,还是贵点的靠谱很多,不过也贵很多就是了

网友A:
楼主这是粗制滥造的产品,而我的同品牌原厂机身加镜头出现了打死不分离的故障,我的是海鸥单反加镜头,装上去后那个卡子就失效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粗制滥造的产品,而我的同品牌原厂机身加镜头出现了打死不分离的故障,我的是海鸥单反加镜头,装上 ...

很可能类似原因,国产相机装配工艺成问题,有时候差那么0.几毫米就会这样。
我遇到过俄罗斯二倍镜上镜头卸不下来就是误差偏大,上镜头之后销子变形卡住,最后把二倍镜锯断才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