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款里奇电池 拆机 换电池

楼主(2021-12-15):
现在充电有问题  负极接上10K电阻 然后接正负充电  能冲一秒钟 然后就断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带灯的里奇电池 这个操作方法是可以充电  这个不知道只能冲一下  求大神指点一二 谢谢

还有我看板子上有两个连锡的地方  是不是修过?

网友A:
我记得里奇电池只能用原装充电器 所以充电器价格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里奇电池只能用原装充电器 所以充电器价格死贵

不用 可调电源就能冲

网友B:
我也有几块这个电池,用可调电源就是充不进电,几秒停,在正负极并上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块这个电池,用可调电源就是充不进电,几秒停,在正负极并上10K电阻? ...

正负并上10k? 你确定 别爆了

网友C:
我也还有一个12V4A的电池,前几天一个一个充电的,没有机子,没有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还有一个12V4A的电池,前几天一个一个充电的,没有机子,没有充电器。 ...

这个是18v 的厚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并上10k? 你确定 别爆了

已经在某宝上花20买充电座了,看看里面串了什么东东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某宝上花20买充电座了,看看里面串了什么东东

串了什么原件?我也想用傻充电

网友:
负极串个10k电阻就能充电吗?带灯

网友D:
这是电池锁了 里奇老款的 电池电压过低或者电池换过 就会锁 不能充电 但是放电正常 可以破解的 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池锁了 里奇老款的 电池电压过低或者电池换过 就会锁 不能充电 但是放电正常 可以破解的 很简单 ...

怎么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破解?

这个不方便说 你去问问买洋垃圾的 都知道 再不济 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