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启动完之后过3分钟必死机,换个内存现在就蓝屏......

楼主(2021-12-15):
电脑启动完之后过3分钟必死机,换个内存现在就蓝屏......

Collecting data for crash dump.
Initializing disk for crash dumpBeginning dump of physical memor Dumping physical memory to disk:100
Physical memory dump complete.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 or technical support group for further assistance.

图片点击放大........

中文意思:

为崩溃转储收集数据。

初始化磁盘以进行崩溃转储开始转储物理内存将物理内存转储到磁盘:100

物理内存转储完成。

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或技术支持小组以获得进一步帮助。

最开始就是:

电脑启动完之后过3分钟必死机........

刚刚换了根内存条使用......
(怀疑是内存条问题啊)

刚刚用完电脑准备关机......

就蓝屏了......

现在感觉问题越来越清晰了......

中文意思......

固态硬盘出问题了????????

大师们帮俺看看啥问题......

电脑启动完之后过3分钟必死机,换个内存现在就蓝屏......

网友:
发烧了?降温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8e是什么意思

  蓝屏代码所出现的原因只有2个,其一为外界原因,其二为内置原因。0x0000008e蓝屏代码所代表的意思为“内存错误”、“软件不兼容”、“电脑温度过高”,因此,才会导致电脑的死机。

  蓝屏代码0x0000008e解决方法

  解决内存错误,方法一:首先,我们需要将电脑关机,等半个小时之后,电脑内置的热量就会被散发掉,然后将电脑的内存条拔出来擦拭一下,再安进去,最后再将电脑重新启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直点击F8按键,然后就能够进入安全启动项目内了,只需要我们点击“最后一次正确设置”,然后点击“确定”即可恢复电脑的使用。

  解决漏洞错误,方法二:中病毒下载杀毒软件,例如说“360安全卫士”以及“360杀毒双引擎版”,将它们安装到 电脑桌 面上,然后点击“全盘扫描”,这样便可以修补电脑内部的漏洞。

  解决不兼容错误,方法三:我们将之前所下载的软件(例如说QQ、播放器)全部卸载重新安装为最新版本。如果无法卸载,我们只需要点击电脑左下角的“开始”,然后点击“强力卸载电脑软件”,最后点击“强力清扫”温馨提示:如果电脑上安装了相同的软件,就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需要卸掉其中一款即可。

网友A:
先换内存,然后换系统
不行就全换了

网友:
这个……我怀疑是硬盘,你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先看硬盘健康吧

网友:
简单判断,开机,不装硬盘,看三分钟后会不会死机。

网友B:
360的受害者!
系统的状况和机器基本信息都没有?

网友:
进bios看cpu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然后换系统
不行就全换了

高手,高手

网友:
电源,电源,电源不稳定,替换过没有

网友C:
重启解决60%问题,重装系统解决80%问题,换新机解决100%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的受害者!
系统的状况和机器基本信息都没有?

真是神仙了,蓝屏能看出该360背锅
老360ptsd了

网友:
看着这么熟悉的蓝屏,难道这电脑还是XP系统?

网友:
内存确定后 检查硬盘坏道

网友:
这个物理内存错误
还包括硬盘的缓存,这个也算是物理内存
显卡显存也算是物理内存

网友:
遇到过7E 8E错误,那台机器是完全随机性的蓝屏,MEMTEST好像叫这个,测试内存有问题,然后整个平台给他换了
内存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用,那块板换了别的内存也没问题,就很头大。
之后就再也没给别人推荐过AMD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解决60%问题,重装系统解决80%问题,换新机解决100%问题

请教大师:剩下的20%问题如何单独解决?

网友:
PE下 直接替换 win32k,sys ,win32k 可以中百度中 搜索下载 有各种版本的  对应替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