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朋友们,这种用大有电池的电烙铁怎么样?能用不。

楼主(2021-12-15):
自己的鼠标坏了,想买个电烙铁来换微动,网上也有教程,但是没电烙铁,想买个电烙铁来玩玩,自己有大有的电池,我在黄鱼看到有用大有电池的电烙铁,朋友们这种电烙铁能用吗,平时基本没有有用电烙铁的需求,就是买来有换个微动什么的。

网友A:
看得出不差钱的节奏,我是买不起这么高档的烙铁,就一把普通烙铁玩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不差钱的节奏,我是买不起这么高档的烙铁,就一把普通烙铁玩了好几年了 ...

哥们这种电烙铁怎么样,我!主要是看中方便又不用插电。

网友:
移动版T12  好用

网友:
太贵了,自己买控制板从电池连两根线跟他这效果一样

网友:
这个从便利性来说是挺好的,但是价格不太好。

网友:
修鼠标用电池烙铁是最好了,因为插220市电的烙铁容易有静电,常常会破坏鼠标光电传感器的MOS元件,我就曾经遇到过用220伏烙铁换完鼠标微动后,鼠标在光滑表面就不能用了,必须用鼠标垫才行,说明有一部分MOS元件已经坏了。至于买不买大有的完全看个人了,买也行,想省点钱自己搭一个也行。

网友:
真厉害,都是花大价钱的玩的
我这98年在批发市场花三块钱买的内热20瓦还在用着

网友B:
这价格太感人了,我前几年自己网上买配件做了个白菜T12拢共才花了五十几块钱,虽然没OLED显示,但用用也足够了,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没必要花这个钱吧,你这换个鼠标微动的需求,杀鸡焉用牛刀?不差钱另说

网友C:
换鼠标微动这个最好用了

网友:
USB充电烙铁小巧便携的,还可以连充电宝用。不始看看。

网友:
白菜t12 50搞定,刀头换微动好用

网友:
换微动,不考虑老微动的情况下,老虎钳子加两元店的铬铁就能换,考虑到老微动无损的话,还是两元店的铬铁,再加个5块的塑杆吸锡器。
至于这套T12,壕请随意

网友:
T12很好了,坛友估计很多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太感人了,我前几年自己网上买配件做了个白菜T12拢共才花了五十几块钱,虽然没OLED显示,但用用也足 ...

我手柄都是自己做的,616的九块钱,加一个苹果电源,算下来也五十来块。。。。

网友:
这价格也算可以,我买的OLED的控制板八十,加一个低压控制板二十,原件就一百块了,
你要是,基本不用的话可以选没屏幕的,那个最便宜,控制板才八九块钱,

网友:
t12用休眠的好用

网友:
新买了一支手柄加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鼠标微动这个最好用了

你确定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