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推荐一个旧笔记本升级用的SSD,可靠是第一要素,因为是办公用

楼主(2021-12-15):
如题,可靠是第一要素,因为是办公用,容量在400-500G即可,价格能接受,看好INTEL的S3500-S3520,网上有所谓的库存O使用的新盘,MLC的芯片,企业级的,但网上又有人说这个系列所谓全新的都是重写固件的,根本不是全新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能给推荐一个靠谱的,企业级的SSD 吗,价格尽量不超500元的,容量略小点也行,一定要质量可靠的

网友A:
你觉得机械硬盘可靠性如何呢?现在大部分笔记本都能支持双硬盘,可以再增加一块小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数据还是存在原来的机械硬盘上。

网友B:
三星的盘可以考虑一下,价格也正好在你的预算以内,企业级嘛.拆机盘我反倒觉得不是很靠谱

网友:
老笔记本 SATA ,东芝Q 第一第二代 , 三星830 840 PRO   还有那种三星给戴尔代工的 好像 SM840 ……

网友:
要可靠请多备份,jd找个一线品牌即可。

网友C:
个人习惯小固态+大机械的组合,固态只跑操作系统,暴毙也不怕丢数据,重要数据存机械盘里。

网友D:
致钛的盘吧,国产长江颗粒,稳的一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致钛的盘吧,国产长江颗粒,稳的一B

长江照样翻车,还得看脸

网友:
坛子里有商户,我买过不下10块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E:
可靠性要求高,就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机械硬盘可靠性如何呢?现在大部分笔记本都能支持双硬盘,可以再增加一块小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数据 ...

10年的笔记本了,不支付双盘,DELL的E65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靠性要求高,就三星。

实在不行就只能三星了,原来想着能买个INTEL的老款,提心是翻新过的,看看新的,500G左右的要近1500元,240G的也要1100,也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盘可以考虑一下,价格也正好在你的预算以内,企业级嘛.拆机盘我反倒觉得不是很靠谱 ...

我原来不就也是考虑INTEL的吗,MLC,企业级,肯定靠谱,寿命只要有原来60%就没问题,但关键是那些改写数据的,谁知道寿命还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不就也是考虑INTEL的吗,MLC,企业级,肯定靠谱,寿命只要有原来60%就没问题,但关键是那些改写数 ...

我还有些英特尔原装盘 闲鱼搜用户  天琊无泪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g2jd7nju484c看看这款吧金士顿KC 300480G保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习惯小固态+大机械的组合,固态只跑操作系统,暴毙也不怕丢数据,重要数据存机械盘里。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年的笔记本了,不支付双盘,DELL的E6520

光驱位改一下???

网友:
10年的老本,随便买个一线品牌就行了,办公的数据只要不是啥涉密单位,直接上云就行了,别说固态掉盘了,就是本丢了,数据都还在。

网友:
三星的吧,我推荐我同学用三星固态做系统盘,比较稳,我自己用垃圾固态做系统盘,机械硬盘做数据盘。会折腾图性价比可以按颗粒主控买,求稳定买三星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7ee2e8d23EmPO&id=608243200328&_u=g2jd7nju484c看看 ...

普通的保没啥用,坏了大不了给你换个新盘,我是希望别坏,当初我花600多买个闪迪的120G盘,回来用了不到三天,第二次装系统后就完蛋了,又加100多元换了个闪迪至尊,所以网上说的机械盘坏了你还有机会找回数据,或说坏之前你会有预警,而固态盘坏之前不会给您一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