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电芯可以直接12V供电 温度正好

楼主(2021-12-15):
有 一次白菜白光没在家可又需要 焊个东西,没办法 找出备用T12芯,直接接上了12V开关电源,一开始接反了不热,反过来接后就正常了,发现温度正好。

这样用了好几次,应该烧不坏吧

网友:
接12V的路由器电源稳定使用几年了,感觉太热了就手动关一会儿,反正买的二手发热芯,不怕坏,爽歪歪

网友:
焊接贴片原件还差不多,但凡大一点的元器件都不好使!!!

网友:
直通24V直流供电,可以把T12头烧红。

网友:
我白菜白光接5V的充电器也用过,也能调温化锡,就是比较慢。
你是T12芯直接接电源吗?不应该接反了不热啊

网友:
估计电源功率不猛,就10多20w吧,不然头子会一直加热,直到发红

网友:
用电源直接怼,接反了也会热。热量是一直叠加的,如果是散热不及时的话,12V应该是一样可以烧头子。

网友:
T12一般8Ω左右阻值
12v算下来大概18w左右的样子

网友(2022-06-01):
调温那就多余的,

网友:
12v用了几年了

网友:
为什么接反了不热呢?想不明白。

网友:
12V恒压供电,相当于18W恒功率烙铁(实际上温升后直流电阻会变大),比30W黄花还不如呢。反接应该是直流电阻为零,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
又学到应急的好办法了,论坛人材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