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各位大师帮帮忙,给看看台达460W怎么改13.8伏?

楼主(2021-12-15):
新手小白,在论坛上逛了几天了也没有看我想用的信息,所以发贴求助求助!!!

网友A:
原来几伏的?15.8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几伏的?15.8吗?

应该服务器电源 12V   论坛的货吧

网友A:
上面的两个可调,是调啥的?

网友C:
反馈稳压部分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几伏的?15.8吗?

原来是12.3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服务器电源 12V   论坛的货吧

恩是的,服务器电源。惠普460W电源,号称铂金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两个可调,是调啥的?

右面的是调电压的,但是只能小范围0.01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稳压部分看不见

好的,老师马上给你拍清

楼主:
大师:msz09861   请看不清你说话

楼主:
在大师的启发下自己测试了下,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分享出来让大家共同探讨,现在我调下面红圈里的,电压调到了12.77V看来只用换个电位器旧可以实现13.8V后,测电位器阻值,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可行?

网友D:
搞电台吗?为何非要纠结13.8V?如果充铅酸电池,13.8V也充不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电台吗?为何非要纠结13.8V?如果充铅酸电池,13.8V也充不饱

大师说的对,刚刚用自带的调节器,调到了12.77V

网友(2024-07-04):
我试过了,把那个调电压的电位器直接替换成2.2K电阻就是13.72伏,稍微大一点可以再高一些,14V进入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