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热水瓶不通电加热维修(JOYOUNG JYK-40P01)

楼主(2021-12-15):
九阳电水瓶不加热,首先取下底部盖板,这个盖板有一颗螺丝,剩下就是一个压圈了。
慢慢翘就可以拆下来了。
故障:不加热
可以通电,操作正常。

网友(2022-02-21):
加热圈有三根线,应该是两路加热丝,测量是不是有一路开路了。一路是加热用,一路保温用。

楼主(2021-12-16):
好多话都被屏蔽了

网友:
不加热,可能继电器不吸合,先换继电器。

楼主:
调换一下继电器,原来的原理也不懂啊,只能把上面的拆下来换到下面,总之先试试这个东西是不是坏了再说。
换下来以后
烙铁粘松香烟雾缭绕,满屋飘香

楼主: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焊点满是土

楼主:
没办法啊,测吧,
测二极管保险管,是好的
别的不懂原理啊,只能拆继电器了

楼主:
这外部因素都测完了,摸也摸完了,
还是有问题啊?
只能找大脑了【主板】
主板咱也不懂啊,看也看不懂啊。
只能找点资料,凑合来呗。
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背部有点脱焊。我就给搞了一下安上去又测试了!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真是咋装的你在怎么拆下来

楼主:
那就玩点刺激的,
直接给加热圈直连一个220的交流电压

楼主:
这个加热是由一个叫加热圈的加热的
那我只需要测一下它有没有阻值,能不能加热就行了

楼主:
插脚的位置测一下通断就行了,可别学我,到处用220电,乱测
容易烧万用表的。

楼主:
照片拍完了。不能等着它自己修整!!!
我的找问题出在哪里
主板中的插头先排查问题
1.上万用表测热敏电阻,阻值还可以
那就接着拆电机的,电机也有阻值。邪门了
那接着拆主控板的插头不测了,一开始试机的时候都可以控制,那它的故障率低的不能再低了(✪▽✪)
咋办查电吧

楼主:
作为小白的我,一直坚守在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理论中!
不管啥线路先拍照,不懂得地方用记号笔做标记

楼主:
底部盖板?可以用电池的

网友:
电池仓什么用途? 断电出水?

网友:
先检测加热盘,电阻大概100Ω以内。然后看温控,然后看继电器。

网友:
测一下加热盘,是不是里面短路了,短路了基本报废

网友:
修好了吗?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