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动态域名登录密码正确还是提示错误

楼主(2021-12-15):
如题,几天前我还说我一个路由器后台登录密码搞错了呢。
实际上,没有弄错!局域网登录就可以。
今天,我又测试,我直接用动态域名解析到的ip加端口号。
可以登录了!
这个也是奇怪!
登录1级路由器,可以正确,动态域名加端口可以,
登录2级路由器动态域名加端口就是能到输入密码界面,但是输入正确的也是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A:
是不是实际上连接的并不是你想要的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实际上连接的并不是你想要的那台

这个到确实是,我想连接的那一台!
浏览器的标题头对的,

网友:
禁止WAN口登录

网友B:
要么路由不通,要么显示的登录页面其实还是一级路由器,要么二级路由器设置了不允许外网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路由不通,要么显示的登录页面其实还是一级路由器,要么二级路由器设置了不允许外网登录 ...

直接解析到的ip登录就可以。非常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解析到的ip登录就可以。非常奇怪!

二级路由是不是动态域名没正确更新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更新给动态域名的IP地址并非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而是一级路由的WAN口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路由是不是动态域名没正确更新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更新给动态域名的IP地址并非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 ...

2级路由没有专门的ip,接的1级的动态。
用的就是1级的ip,
用ip就可以登录
用动态域名就是密码错误!
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路由是不是动态域名没正确更新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更新给动态域名的IP地址并非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 ...

额,我仔细看了下,不是密码错误,而是类似重新加载界面。
还是第一界面

楼主:
但是前几天的提示 应该是密码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路由是不是动态域名没正确更新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更新给动态域名的IP地址并非二级路由的wan接口IP ...

我2级路由器,没设置动态域名。
1级里面dzm到2级的ip,2级再端口映射到我需要我家云。
2级里面也设置动态域名的话,获取到的也是1级的外网嘛?(公网)

网友:
路由系统网页服务的问题,有些系统有默认的局域网域名,会互相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仔细看了下,不是密码错误,而是类似重新加载界面。
还是第一界面 ...

你二级路由管理页面端口改为非80端口试试,要在外网访问二级路由,必须在1级路由设置端口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二级路由管理页面端口改为非80端口试试,要在外网访问二级路由,必须在1级路由设置端口映射 ...

我估计也是12楼说的的问题,
1级2级都不是80的,(80的运营商屏蔽的)
我是
1级里面dzm2级,
2级里面再端口映射到我家云,玩客云的。

网友B:
你每次测试都要清除一下电脑的网页缓存和dns缓存,不然会受旧缓存数据的干扰,我以前就因为动态域名更新的dns缓存问题折腾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测试都要清除一下电脑的网页缓存和dns缓存,不然会受旧缓存数据的干扰,我以前就因为动态域名更新的d ...

我懒得折腾,直接用解析到的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