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叠层万用表电池及3V大钮扣电池内阻多大?

楼主(2021-12-15):
    有哪位行家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如果有各类电池的内阻参考表,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有啥实际意义呢?这些都是仪器仪表使用的,工作电流本来要求就不大,对内阻也不是很敏感。敏感的用其他型号电池代用得了。

网友B:
怎么测电池内阻会吧,特别是内阻很大的电池内阻测量更简单啊

网友C:
6F22

旧的碳性

新的碳性

旧的镍氢

新的镍氢

2032的内阻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4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实际意义呢?这些都是仪器仪表使用的,工作电流本来要求就不大,对内阻也不是很敏感。敏感的用其他型号 ...

只想了解一下,增加点内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电池内阻会吧,特别是内阻很大的电池内阻测量更简单啊

用内阻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提供这么详实的信息。

网友:
不需要内阻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F22

旧的碳性

6f22
旧的碳性为啥我的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f22
旧的碳性为啥我的这么大

我测了手边一块,电压8.9V,内阻超内阻表最大量程200欧了。

楼主:
不用内阻表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测了手边一块,电压8.9V,内阻超内阻表最大量程200欧了。

太大了,第一次遇到
看来下面这个说明都没参考价值了

5号干电池0.1-0.5欧。
7号干电池0.3-0.8欧。
9V电池质量较好的8-15欧,质量较次20-40欧。
LR44纽扣电池1.5-2.2欧。
18650锂电池 0.03-0.06欧。
很好的小于20毫欧,较好的20—30毫欧,一般的30—60毫欧,较差的60—100毫欧,100以上的就很差了。动力电池内阻更小,几毫欧。
5号镍氢电池 0.01-0.05欧。
动力镍镉电池1—5毫欧。
电动车12V12Ah 天能电池 内阻8-9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大了,第一次遇到
看来下面这个说明都没参考价值了

太好了,您提供的数据最全了,正想需要这个,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f22
旧的碳性为啥我的这么大

你这个是陈年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陈年的吧?

我觉得技术东西我就不给你贫了
我负责的照了一张,大家共勉,但是,但是,俺用没用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放起了俺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技术东西我就不给你贫了
我负责的照了一张,大家共勉,但是,但是,俺用没用过一段时间然后 ...

这个,那个,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那个,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今天天气不好!
光打得不错,拍得不错,
居然过气(期)了,都敢来Pk,牛逼,你居然赢了,是不是你经常用起的,我那个是一直放起的

网友:
我还有2张一起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打得不错,拍得不错,,
居然过气(期)了,都敢来Pk,牛逼,你居然赢了,是不是你经常 ...

这个电池以前是放在万用表里的,后来万用表嫌它没电了给吐出来了,我就一直放在工作台上临时测试个什么东西用用,早过期了,但一直没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