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气钉枪配件 有组装过的说一下经验

楼主(2021-12-15):
看咸鱼很多卖米沃奇气钉枪配件的 研究了一下 气缸好像要打气?这个就很麻烦

而且很多玩家组出来都有问题 要不是不出钉  要不是 咔咔的响  犹豫不敢先手

有组装过钉枪的说一下经验
大家探讨一下

气缸下面的塞子是 怼上去打气?

楼主:
放水是啥意思?

网友:
看起来解构很简单

网友:
这不就相当于气泵内置了?左边是气泵压缩罐 中间是无刷电机带动的气缸 右边是放钉的

网友A:
把气瓶下方金属盖拧下,直接用电动打气泵打8个压左右就行了

网友:
只是气弹簧,拉起撞针往下撞.

网友B:
你这个老款了,我发这个2749吗钉的

网友:
米沃奇钉枪这里好像不让自己维护的,坏了只能找售后。

网友:
应该有防误触保险,没有件磨损,正常安装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C:
那个气瓶,是装压缩空气的吧,没气了,要定期补气。那个气嘴就是补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气瓶,是装压缩空气的吧,没气了,要定期补气。那个气嘴就是补气的。 ...

终于遇到懂行的了 。,。问下打多大气压的  怎么补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气瓶下方金属盖拧下,直接用电动打气泵打8个压左右就行了

大哥 你组过气钉枪? 好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老款了,我发这个2749吗钉的

高手啊  自己组的吗    气缸打8个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组过气钉枪? 好组吗

2745都组装过,多去尝试,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45都组装过,多去尝试,这些都不是问题

有点不明白  组装时候气缸冲气的时候  撞针应该缩回去 还是顶到最前面?

齿轮旋转到什么位置合适 还是说机器会自己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  组装时候气缸冲气的时候  撞针应该缩回去 还是顶到最前面?

齿轮旋转到什么位置合适 还是说 ...

先将撞针组装成图中的样子,再将气瓶拧紧,气瓶上方梅花螺丝拧好固定,电机上方扇形部分如果手拧不动,就把扇形部分上方六角螺丝拆了,改变上方扇形部分位置,使扇形部分下侧滚轴与撞针凹槽啮合,达到能将气瓶完全拧紧的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  组装时候气缸冲气的时候  撞针应该缩回去 还是顶到最前面?

齿轮旋转到什么位置合适 还是说 ...

气缸充气时候,撞针应该位置不动,电机运转时撞针位置才会改变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看到有人改过能打ST钉,钉线槽好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撞针组装成图中的样子,再将气瓶拧紧,气瓶上方梅花螺丝拧好固定,电机上方扇形部分如果手拧不动,就 ...

萌萌懂懂 哈哈 不过还是谢谢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