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求助帖,软件制作

楼主(2021-12-15):
一个朋友要求的,比较简单的功能
主页表格横幅显示,
功能批量导入、导出,单条导入和修改,单列数据批量修改或者导入修改。整体数据量大概38万条左右,单个电脑上操作。
有偿服务,有会的朋友私聊我

网友A:
出售价是每条1元,
38万元。
有100个买家,3800万。

网友:
身份证号,可以通过编辑,自动提取出 性别 生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售价是每条1元,
38万元。
有100个买家,3800万。

你牛逼,所有数据不让管,自己导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售价是每条1元,
38万元。
有100个买家,3800万。

+1,这种我严重怀疑是撸主分包的,上面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种我严重怀疑是撸主分包的,上面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就是做个简单的软件,3800万?玩笑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售价是每条1元,
38万元。
有100个买家,3800万。

你以为是我找人做然后自己卖?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之前做了一个学校的ASP多少年了还保存着从来没想过卖。

网友C:
直接挂猪八戒之类的上面好点吧,数码之家主要不玩程序吧,就算玩也是玩单片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挂猪八戒之类的上面好点吧,数码之家主要不玩程序吧,就算玩也是玩单片机的多 ...

好,我去看看

网友D:
这点需求EXCEL都能满足,你要做成什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点需求EXCEL都能满足,你要做成什么样?

execl 单表有不支持 38万行的

Excel 2003版:列数最大256(IV,2的8次方)列,行数最大65536(2的16次方)行;

Excel 2007版:列数最大16384(XFD,2的14次方),行数最大1048576(2的20次方);

Excel 2013版:列数最大16384(XFD,2的14次方),行数最大1048576(2的20次方);按住ctrl+下箭头就可以到文档底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execl 单表不支持 38万行

2007不就已经能支持到104万行了,只是这个数据量,处理起来有点吃力,刚测试了下38万行的替换操作花费30秒,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导入到MySQL数据库中去操作会不会简单点?  几十万的数据对mysql来说 压力应该不大!

网友F:
win版的简单,用SQL或者ACCESS做数据库,公司里用SQL处理的表有上千万行数据的一个表

网友:
又是这个表格,EXCEL公式就能搞定的事,非得折腾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execl 单表有不支持 38万行的

你系统导出来的是XLS文件,行数不够所以显示不全。试试把转出的XLS文件转换成XLSX文件,看能不能显示出来,一般会显示出来的。另外你也可以选择性的分批导出,然后再合并在一个XLSX文件里边,不一定选得多精确,有重复的话可以除重。然后就可以通过公式处理了。你想通过软件的话,这个应该比较麻烦,毕竟这些系统都是定制的,接口什么第三方人员难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系统导出来的是XLS文件,行数不够所以显示不全。试试把转出的XLS文件转换成XLSX文件,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

这个的确麻烦,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xecl 单表有不支持 38万行的

你这个详细到家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版的简单,用SQL或者ACCESS做数据库,公司里用SQL处理的表有上千万行数据的一个表 ...

找个人做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麻烦,太费劲了

不麻烦吧,对于懂EXCEL的来说几分钟的事。就算不懂,上网查一下公式什么的也就是半小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