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买的Surpeer AV4万用表,因为旁边有强干扰档位乱了

楼主(2021-12-15):
好像是去年吧,在群里买的4位半万用表,之前使用没问题,一次在桌子上修一个LED恒流源,可能是有强烈的EMC干扰,通上220V后旁边的睿登可调电源白屏了,旁边放着的万用表也报警后关机了,重新开机就各种档位乱了,也不能测量了,显示状态如下,拆开后发现是两个牛屎颗粒,也没发现明显的损坏地方,有没有人知道排查方向?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救了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43
为啥你们名字不一样,用的同样睿登和av4

网友:
估计是芯片坏了,没得折腾,我出500M帀要了,我拿回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43
为啥你们名字不一样,用的同样睿登和av4{:019 ...

买睿登的人有很多,之前买AV4的论坛应该也有很多人

网友B:
哇,辐射这么强?赶快去做个浑身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辐射这么强?赶快去做个浑身检查吧

就通了一下电,旁边的可调电源白屏,万用表异常,也就几秒钟,没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通了一下电,旁边的可调电源白屏,万用表异常,也就几秒钟,没那么夸张 ...

你可以试试断电一段时间,然后再把电池装上,不好使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这个几乎无解,这种表,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没法买来换

网友:
你这哪是恒流源,是emp武器吧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内置的程序损坏所致。

网友C:
如果是固件乱了,,论坛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固件乱了,,论坛就有啊

在哪里?能告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告知吗

Nokia5320的贴

网友(2022-05-11):
如果是固件乱了,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