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款将MP3音乐声音增大的软件

楼主(2021-12-15):
回收旧家电的老谢昨天反映说,他的回收旧家电录音声音小,想让我把这个MP3 的声音变大,我不知道用哪个软件,麻烦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物理外挂最为致命,反正回收旧家电的,功放不会少,一级加一级绝对大于二级
至于软件的话,可以试试GoldWave

网友:
mp3音量放大软件(北岳mp3音量批量放大器)V4.8 中文安装版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免费软件感觉不错,但网上能否找到不知道。mp3gain_v1.3.5c1.4_1

网友:
我一般使用Adobe Audition CC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同意用goldwave,这个软件十几年前用过,那时候的功能就很完整,现在应该有新版本吧。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音频音量小的问题,如果是可以用音频编辑软件随便都可以,格式工厂转换一下设置音量200%也行。
如果不是音频本身音量问题,那还是得硬件入手修改。

网友:
用千千静听,先打开该音乐文件,右键点击播放列表里该音乐文件,选择文件属性,查看其增益值,如果较小,然后右键点击列表里该文件,选择转换格式,可以调大增益。     另外,用GOLDWAVE调增益更方便些。

网友:
大嗓门吼,管用。

网友:
格式工厂,最大一次增大200%

网友:
goldwave很好用,不注册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用goldwave,这个软件十几年前用过,那时候的功能就很完整,现在应该有新版本吧。 ...

被adobe收购了,现在叫audition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回复,谢谢。

网友:
题主的需求是老谢嫌喇叭声音小,注意是回收旧家电的喇叭声音小,我估计是那种手持扩音喇叭,解决方法是再喊大声重新录制一遍,如果效果还不行就是扩音出了问题,总功率上不去,音频上面再增益也没有用,只会加大失真

网友:
MP3Gain的确非常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