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宝给电热马甲和电热护膝使用自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21-12-15):
冬天到了,给家里老人做了一套电热马甲和电热护膝,家里的充电宝容量太小不够用,在网上淘了几个,有快充,有普通版的都用不了,插上后就自动断电了,以前只听说过小电流自动保护,想问问什么样的充电宝可以用?

网友A:
这充电宝看着就是山寨货色。那么小的电感,能输出2A估计都要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宝看着就是山寨货色。那么小的电感,能输出2A估计都要累死了

大小先不管,现在是插上电热马甲就自动断电,大神有没有办法,过载保护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充电宝,解决不了。自己diy个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掉升压芯片,电池经过保护板直接输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