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L460W铂金版电源DPS-460FBB,把电压调到了12.77伏

楼主(2021-12-15):
刚刚在论坛上发了自己的第一帖,关于惠普460W铂金版的服务器电源问题,也有很多大师回复,在各位的帮忙下,自己又测了测,把电压调到了12.77伏,就这样吧,电台本身工作电压就是12到13.8伏。下面把调的方式用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不足地方各位大师多多补充!!!

电源型号

自己改装的开关和接线柱

调节器位置

网友A:
谢谢楼主 我的EB也改好了,改了1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我的EB也改好了,改了12.6

动动右面的那个调节器,就可以再往上面调点

网友(2023-02-14):
刚买了一个,刚好用得上,这玩意做工真不错

网友(2023-09-24):
可以去找找他的过压保护和低压保护,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改个可调,毕竟固定电压,如果放在某个地方固定使用还好,如果经常使用12伏的固定电压也不太方便

网友:
我和你同款 调到了13.4v

网友:
哪位大师,请教怎么改到20V

网友:
才买了一个,炸了,准备拆配件了

网友:
如何改到14.5V,准备为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B(2024-02-01):
楼主,这个怎么启动的能说一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启动的能说一下么

我有金手指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金手指资料的

这个资料不对,华为可以按这个资料,HP按这资料33针(上排左1)与GND短接是启动不了的。这个电源网上能查到的方法都是短接33和36针(上排左1和4),实测可行。手上10个电源都试过,亲测可行。只要看后部唯一一个绿灯亮了就是启动成功了。

网友(2024-04-24):
能直接调到13.8V吗

网友(2024-07-04):
我试过了,把那个调电压的电位器直接替换成2.2K电阻就是13.72伏,稍微大一点可以再高一些,14V进入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