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mp1484en同步降压模块

楼主(2021-12-15):
    最近降压模块不够用,买了不少lm2596模块要两三块钱效率不是很高,选了性价比高的降压芯片mp1484en,一个ic成本0.7-1元左右包邮,电位器0.35元,电容电感基本都是用拆板的。打样板这个月超2次免费打样了,搞了个小号准备撸免费的打样,居然还是被下单系统检出。默默的下单试一下居然一块钱打样,最后用原来的号去下单看了下也是一块钱打样,今天看了下活动说是立创eda画的板免费打样用完了,10*10cm 以内 5块板打样都是最少一块钱。
    测试了一下最高20v左右可以使用,不敢23v等下烧芯片。12v输入10v输出效率最高达到96%左右。
    电感3a电流可以达到,电感温度60左右,不敢长时间使用。有空再上大点电流的效率测试,把电感换别的测试再发上来。

楼主:
示波器波形是ic输出的波形,300几khz,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电感下面要不要禁空,看网上有的说电感下面有涡流损耗。

网友A:
https://oshwhub.com/sunhaoqin/dcdc_mp2315
这款也不错呀,有UP主推荐过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波形是ic输出的波形,300几khz,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电感下面要不要禁空,看网上有的说电感下面有涡流 ...

设计DCDC要考虑EMI因素,上次我也准备要弄快,苦于不会EMI无法调整尺寸作罢

网友B:
和2307是pin2pin的吧,2307可以到27V,我之前就做过通用板,比你的还小,免费做了好几十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sunhaoqin/dcdc_mp2315
这款也不错呀,有UP主推荐过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

比mp1484贵,ic底部没接地散热不好用,没1484散热快,mp1484芯片7-8毛有了,这个ic都是一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2307是pin2pin的吧,2307可以到27V,我之前就做过通用板,比你的还小,免费做了好几十片https://www.mydi ...

怎么我查找了参数对比都是和1484差不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DCDC要考虑EMI因素,上次我也准备要弄快,苦于不会EMI无法调整尺寸作罢 ...

自己用的不怎么考虑emi,能降压稳压效率高就可以了,下次打样板电感底下不敷铜

网友:
波形看着不错,多少V输入,再加个电压电流表就能当简易可调电源用了

楼主:
折腾一:拆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代替一体电感,重绕9圈骨架装上磁芯,9uh电感量左右,装上板测试能使用。使用过程变压器有点吱吱声,后面继续测试就没有了声音了,10几w功率输出电感微温。
  刚开始第一组电压测试正常,第二组算效率算不出来了,估计纹波过大,输出加了220uf电解电容,效率可以算出来了 ,最高有98%,搞得我都怀疑了,测试参数大家看图,下次输入加220uf和磁环绕电感测试。

网友C:
用变压器来绕电感这个方法好,有没有人来讲讲是否需要开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变压器来绕电感这个方法好,有没有人来讲讲是否需要开气隙?

开气隙会增加电感量的,,一般都是不开气隙的,,,反激式才需要开气隙

网友D:
1584不是更好 ?这样拼版不知道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84不是更好 ?这样拼版不知道能不能过。。。。

你这个板打样审核通过了没有?1584效率不是很高,刚查了一下mp1593dn的ic效率高点,价格都是差不多

网友D:
3脚的二极管加上会提高一点效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的二极管加上会提高一点效率吧?

效率没怎么提升,都是90%左右,网上买的2596模块效率在70-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