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钛酸锂电池串联可以直接替换超级电容吗?

楼主(2021-12-15):
如题,我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各种功能都不错,但是备用电池使用的是两个超级电容串联。
在东北超级电容冬天掉电极快,基本上第二天早上就一点电都没有了,而这个记录仪没电就会恢复初始设置,时间日期什么都不能保存
我试过用两节钛酸锂电池替换放一夜没问题,但是没敢用,因为我不知道没有保护板直接替换超级电容充放电什么的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甚至有危险
哪位了解钛酸锂电池的能不能给讲讲,谢谢啦

网友A:
钛酸锂电池?
我听过磷酸铁锂和锂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实在不行就加个DC转换板子及充电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酸锂电池?
我听过磷酸铁锂和锂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实在不行就加个DC转换板子及充电板子 ...

这个电池是2.4V的,充电截止电压2.7V,所以保护板什么的很少见。
原电路是两个超级电容串联,没有任何保护或者充电电路的,直接就并联在电源上的

网友:
听说安全性高,可用在启动机车,,但不用保护板直接充电就不晓得了,没试过。

网友:
一致性好没问题,不过最好加上均衡板,超级电容用的就可以,也就几块钱

网友:
满电只有2.8V的钛酸锂的保护板可不好搞,钛酸锂电池的析气问题也难办

网友:
可以用,钛酸锂电池冬天太爽了

网友B:
我觉得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为什么车机中控可以长期待机,而行车记录仪自身带电池还不能长期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为什么车机中控可以长期待机,而行车记录仪自身带电池还不能长期待机? ...

车机电瓶供电,记录仪后加的,一半都是点烟器之类的地方取电,停车熄火就没有外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为什么车机中控可以长期待机,而行车记录仪自身带电池还不能长期待机? ...

车机中控可以长期待机,也可能是因为汽车的蓄电池能为中控提供待机电流的缘故。而行车记录仪自身带电池还不能长期待机,也可能是因为锂电池容量下降了,或者记录仪自耗电比较大的缘故。

我有两个行车记录仪,第一个用了大约两年,就发现不能保持系统时间了,拆开测试待机电流高达10mA,就是内部那300mAh的锂电池正常,也只能保证30小时不会复位。何况两年时间,电池容量肯定下降了,保持时间就更短。第二个行车记录仪也是用了两年多,系统时间也是不能保持。拆开测试待机电流1mA多,内部的电池150mAh的,也应该是电池容量大幅度降低,导致不能保持系统时间。

目前我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引入车内蓄电池的长电,通过降压装置成为4V的稳压电源,直接接到锂电池两端为记录仪保持系统时间,效果还不错。

网友(2024-01-06):
上钛酸锂加个保护板,超级电容的保护板和钛酸锂的保护板电压差不多的。
钛酸锂的耐低温性能强,循环寿命长,安全性也强

网友:
钛酸锂性能很好,特别适合北方冬天,就是体积和价格不太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