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米沃奇2749-20无刷门钉枪修复

楼主(2021-12-15):
最近拍*鱼好多钉枪,修复给大家看看

楼主:
装钉试机,正常

楼主:
打气装置

网友:
图片挂了?咸鱼都是一批一批的检验机器,前脑子发热也拍了两个,结果仔细一看没主控。。。

网友:
咋没有照片呢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

楼主:
加压至5.5KG

装进外壳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A:
还需要外接气管的吗?那内部的无刷电机干嘛的?我以为内部电机用来打气的

网友:
为什么搞的那么复杂,我以为电机直接带动撞击部件就可以打钉的了

网友B:
问下楼主几个问题
1.如图 红色圈  这个齿轮在初次安装的时候旋转到什么位置
2.黄色圈  我记得气缸下面还有个螺丝没柠上 不会漏气吗
3.装好后又没有异象或不出钉的情况
谢谢楼主
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外接气管的吗?那内部的无刷电机干嘛的?我以为内部电机用来打气的 ...

那里面是氮气,氮气弹簧,提供冲击力打钉。不是消耗性的,但可能会漏,漏了要加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面是氮气,氮气弹簧,提供冲击力打钉。不是消耗性的,但可能会漏,漏了要加点吧。
...

为什么不用空气

网友:
氮气是惰性气体  空气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几个问题
1.如图 红色圈  这个齿轮在初次安装的时候旋转到什么位置
2.黄色圈  我记得气缸下面还 ...

初次拧到差不多发射处,那个打气口有一个堵头,有的话就拧上去

网友:
充气口好像有个气门芯吧,你这个是怎么堵住的

网友:
这个打气不要打超标  ,看到有打得太饱把汽缸怼炸的

网友:
看着挺不错,谁懂这玩意的工作原理介绍下,本以为是直接打气的,可上面又说啥氮气弹簧,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