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圈速度降速厉害,但是HDtune稳定,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15):
这还能用吗?   跑圈降速的怎么厉害,一下一百多,一下又降到十几兆而已, 但进PE HDtune 这个速度很稳定,这个到底算不算稳定啊

网友:
一个读取一个是写入,能一样吗?2258xt的写入就这德行

网友:
一个是短跑,一个是长跑,速度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你hdtune测试的是读取,跑圈是跑的写入,建议用hdtune跑一下写入试试

网友A:
你用hdtune跑全盘写入,会发现卧槽还不如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hdtune跑全盘写入,会发现卧槽还不如跑圈

HDtune和urwtest跑写入,都是一样地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