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电池6000mAh如何辨别真假?拆开了看到竟然2000mAh电芯和1500mAh电芯混用

楼主(2021-12-15):
在拼多多上74元买了一块大艺电池,到手外壳就破裂了,拆开了看到2000mah电池,其中还有一支1500mah电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电池,着急用就不想申请退换了,用根铁丝绑住它,我想应该能用个十分钟吧!

网友:
2000mah降级成1500mah来用,说明厂家没有虚标。

网友:
正大艺的话保护板应该带大艺的logo而且没dc口的

网友A:
哪里有6000mah?我看见的是6000mh,往下一点还有4.0AH字样

网友:
厂家真能胡弄,这样电池坏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6000mah?我看见的是6000mh,往下一点还有4.0AH字样

刚想说,被你抢先了,不过那一颗1500确实过分了
建议楼主用完了还是退货吧,又是破壳又是垃圾电芯,还不如买套料自己组

网友:
看到" Vf "这个标识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了,典型寨厂出品,人家大字标的是6000mh,你要是去问店家他会说这不是容量是型号,下面还有个48Vf,那也不是电压,也是型号 底下那个蚂蚁大的字样4.0Ah才是容量,严格来说只要你没发现那个1500ma,按照里面全是2000ma的电芯并且容量没有虚标来算那这个电池包还真就是4.0Ah了

网友C:
一看就不是原大艺。要想性价比就自己折腾组装一个3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不是原大艺。要想性价比就自己折腾组装一个3并的吧。

那得有点焊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想说,被你抢先了,不过那一颗1500确实过分了
建议楼主用完了还是退货吧,又是破壳又是垃圾电芯,还不 ...

你知道这个电芯是什么品牌吗

网友:
如果真的是动力电池,不是灌砂的电池,容量也有3AH,电钻使用1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自己做了 9.0Ah 的217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了 9.0Ah 的21700电池

发帖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了 9.0Ah 的21700电池

怎么做的想跟大师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
店铺名是啥,我们一起声讨他

网友E:
你这电池和大艺有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池和大艺有毛关系。

外观和真大艺没区别

网友:
你这还不如咸鱼去买售后的那种60块钱5个的划算

网友:
假货吧,字数补丁

网友:
我拆了几个钢筋工的;大艺电动扳手.原带的电池;拆开都是TP 天鹏的10C 2000MAH的电池.........量电压一致性不错.放电也很猛.有一个进水了.拆出来几节能用的电池测了下容量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