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伯尔特锂电重锤,这个品牌也没听说过,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21-12-15):
网上580元买的锂电重锤,这个品牌也没听说过,试试看,钻混凝土柱子,直径12毫米孔,深度大约100毫米,一块电池钻了42个孔,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公模的壳吧?拼多多上各种牌子的电锤一大堆

网友A:
大艺6606也有这款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艺6606也有这款机子

价格不同

网友:
能用就行  在乎那么多干嘛

网友:
是不是无刷电机,这牌子是贴牌的,但是比一般的公模质量好点,电池自己搞下

网友B:
12的孔,100深,打40多个,这数据看着不怎么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的孔,100深,打40多个,这数据看着不怎么真实

真的,如果没钻到钢筋,一个孔差不多要12秒

网友C:
老兄能称一下这重锤有多重吗

网友:
580 大艺6606也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能称一下这重锤有多重吗

没有秤,跟交流电锤差不多重

网友:
就是那个虚标王,电钻转数差40%的

网友(2025-03-10):
我也买了一台,我380几买的,就一块电池。家用足够了,混凝土我还没测试过

网友:
博尔特在一种杂牌里面价格和品质算是真材实料的了个人感觉

网友:
应该是贴牌机,但是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上次装修自己装电视机挂架,问亲戚借的就是这个。8和10的孔各四个,打混凝土墙,还可以

网友:
你觉得好用就行,一块电池打商品混凝土40多个洞可以了,这种机子一部分配件和交流锤通用